问一下大家,铺铜的时候数字地和模拟地到底需不需要分开铺呢?

楼主(2020-11-18):
以前画pcb都是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铺铜的,但是没有进行单点连接,然后昨天查了一下资料感觉众说纷纭,也问了师兄,师兄说他们现在在公司模拟地和数字地都不分开铺的,直接一整块铺的,所以我就懵了,寻求大家帮助,谢谢各位大佬。
1.数字地和模拟地需要分开吗?分开的话中间怎么连接?还有他们需要和电源地也接在一起吗?
2.如果我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用了隔离芯片做了隔离,这种情况怎么铺铜呢?
3.我的板卡最终要放到一个金属机壳中,是不是必须要将板子上的信号地连接到机壳上,然后机壳连接到大地?

网友:
按照标准肯定要分开铺的

网友A:
看场合 ,如果 ADC 精度要求不高(比方说测量个电池电压什么的)的情况  也不分开 , 如果是ADC精度要求高(热电偶等)或者CMOS摄像头的模拟地   或者RF的模拟部分  这种 要求高的场合 会分开覆铜,用0R 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场合 ,如果 ADC 精度要求不高(比方说测量个电池电压什么的)的情况  也不分开 , 如果是ADC精度要求高 ...

一些书上会讲用磁珠隔离,我曰,传感器地用磁珠隔离之后烂得一踏糊涂,然后我再也不分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些书上会讲用磁珠隔离,我曰,传感器地用磁珠隔离之后烂得一踏糊涂,然后我再也不分离了。 ...

用磁珠的说法是害人; 模拟地和数字地相当于接个电感,然后导致2个地之间瞬间存在压差

网友D:
哈哈,这个要看电路的具体应用环境,我常常是要串磁珠的。

因为 ADC 放大器的栅极输入漏电流极小,所以从 VSSA 出去的电流也是极其微弱的,在模拟电源和地加个磁珠来增加阻抗可以减小放大器电源受到数字部件的高频大电流干扰。

由于增加了阻抗,数字地、模拟地、大地(机壳)之间的电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要看设计的目标以哪一个作为参考 0 电位。

无论如何你都需要一个地来作为采样算法的基准,理论上这个基准 0 电位应该是最稳定、所受干扰最小的那个地,除非设计方案不允许或做不到。

最后在软件算法中排除各种最大干扰值,取出最合理的采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些书上会讲用磁珠隔离,我曰,传感器地用磁珠隔离之后烂得一踏糊涂,然后我再也不分离了。 ...

地不能用磁珠隔离  会出大问题的,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旦有高频噪声 ,磁珠隔离会导致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产生压差。 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0R 电阻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了大神,自己在写FPGA 的 MIPI 底层 有没有什么开源的MIPI 底层代码推荐的 。     因为要改,所以不调用官方的IP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个要看电路的具体应用环境,我常常是要串磁珠的。

因为 ADC 放大器的栅极输入漏电流极小,所以从  ...

地隔离是不能用磁珠的,大忌  原因我上面回复里写到了

电源可以用磁珠隔离,但是地绝对不行,地可以用0R 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磁珠的说法是害人; 模拟地和数字地相当于接个电感,然后导致2个地之间瞬间存在压差 ...

同意  地隔离不能乱用磁珠

不过TI 的手册里 高频通讯的地方经常会看到用 一个 3.3uh 左右的电感来做电源隔离

电源隔离用 磁珠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不能用磁珠隔离  会出大问题的,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旦有高频噪声 ,磁珠隔离会导致模拟地和数字地之 ...

mipi非常简单的。如果接了1.2v单端就可以走低功耗模式,否则走clock continuous模式。每个line end之后先等一大堆0(per lane,长度可以配置,fpga建议至少64个,8字节),然后fpga等b8(注意mipi是lsb在前)。mipi的bit位置不固定,所以要在14个bit窗口里搜边界,搜到之后就不要动了,直到line end。每几十帧有可能产生几行错位,直接丢了就是了。开源的我没见过,我都自己写的,~600个lut6。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pi非常简单的。如果接了1.2v单端就可以走低功耗模式,否则走clock continuous模式。每个line end之后先 ...

谢谢大神哦, 我刚独立发了个帖子,就在这里看到您的回复了, 主要现在有点没头绪,光光看 手册  不知道从哪里写起。

应该直接走CLOCK CONTINUOUS 了, 之前 设计的时候 没有接LP,打算直接当LVDS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隔离是不能用磁珠的,大忌  原因我上面回复里写到了

电源可以用磁珠隔离,但是地绝对不行,地可以用0R ...

我就这么用了多年还没遇到过问题,而且系统也相当稳定。

你说的不稳定我想可能是别的原因造成的,用 0R 后能减轻症状。

因为我的板子在逆变器 (40KW) 旁工作,不加一些滤波的话,几乎无法正常采样。

网友:
不是做高频的话,只需要地线够粗够粗够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隔离是不能用磁珠的,大忌  原因我上面回复里写到了

电源可以用磁珠隔离,但是地绝对不行,地可以用0R ...

当然我的理解也许有误,所以顺便探讨一下:

我们的产品在工控环境下使用,电源环境比较恶劣,不管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都很大,

所以一般是在电网电源输入端进行强滤波,尽量为系统提供干净的电源。

即便是如此,来自 PE 端的输入高低频干扰还是巨大的,常常让采样漂移很多,

还有就是从设备地线和信号地线上来的传导干扰也很厉害。

最后我们就采用尽量让一个点稳定(0电位),尽量屏蔽掉对这个点造成的干扰的办法来做基准点,

所以系统中的模拟部分供电用磁珠和数字电源部分做了隔离。

但隔离之后会产生电位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实际测量加上软件补偿的方式来校准,

所以我们的系统在这种方式下工作正常,没发现过大的问题。

========================================================

如果其他兄弟有更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请提供一下思路哦,非常感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书上会讲用磁珠隔离,我曰,传感器地用磁珠隔离之后烂得一踏糊涂,然后我再也不分离了。 ...

传感器地烂得一塌糊涂,怎么理解?

网友:
一般来说是需要做隔离的。不过如果你对模拟信号噪声要求不高,不做隔离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pi非常简单的。如果接了1.2v单端就可以走低功耗模式,否则走clock continuous模式。每个line end之后先 ...

这里说的 b8 是 LP 发出的soT 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 b8 是 LP 发出的soT 信号吗?

hs。物理层收到的是(一大堆0)00011101,后面是ph。每个字节要翻转。另外,直接接lvds极度容易出错,建议必须把包判断验证有效的ecc。我的流程是8个00h,1个b8h,然后是ecc验证,过了开始接收,ecc错或ph无效(随机干扰,或全0或全1之类或不支持的数据类型之类,我只用raw8 10 12)直接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说的 b8 是 LP 发出的soT 信号吗?

晚上我回去后给你找个tb你可以直接验证。raw8 10 12,1 2 4 lan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上我回去后给你找个tb你可以直接验证。raw8 10 12,1 2 4 lane模式。

好哦,先谢过了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铺在一起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会有点串扰,我遇到的比如脉冲信号过比较器产生10us的方波,然后会在10us的下降沿对脉冲信号产生一个小的干扰信号。
      但是不敷在一起,EMC试验的时候又可能出问题。
      我分析不清楚的时候,就当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