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十七章IP核之FIFO实验

楼主(2020-11-1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达芬奇FPGA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4335496505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dafenqi.html
4) 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905624739 点击加入:

第十七章IP核之FIFO实验

FIFO的英文全称是First In First Out,即先进先出。FPGA使用的FIFO一般指的是对数据的存储具有先进先出特性的一个缓存器,常被用于数据的缓存,或者高速异步数据的交互也即所谓的跨时钟域信号传递。它与FPGA内部的RAM和ROM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采取顺序写入数据,顺序读出数据的方式,使用起来简单方便,由此带来的缺点就是不能像RAM和ROM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本章我们将对Vivado软件生成的FIFO IP核进行读写测试,来向大家介绍Xilinx FIFO IP核的使用方法。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717.1简介
17.2实验任务
17.3硬件设计
17.4程序设计
17.5下载验证

17.1简介
根据FIFO工作的时钟域,可以将FIFO分为同步FIFO和异步FIFO。同步FIFO是指读时钟和写时钟为同一个时钟,在时钟沿来临时同时发生读写操作。异步FIFO是指读写时钟不一致,读写时钟是互相独立的。Xilinx的FIFO IP核可以被配置为同步FIFO或异步FIFO,其信号框图如下图所示。从图中可以了解到,当被配置为同步FIFO时,只使用wr_clk,所有的输入输出信号都同步于wr_clk信号。而当被配置为异步FIFO时,写端口和读端口分别有独立的时钟,所有与写相关的信号都是同步于写时钟wr_clk,所有与读相关的信号都是同步于读时钟rd_clk。

图 17.1.1 Xilinx的FIFO IP核的信号框图

对于FIFO需要了解一些常见参数:
FIFO的宽度:FIFO一次读写操作的数据位N;
FIFO的深度:FIFO可以存储多少个宽度为N位的数据。
空标志:empty。FIFO已空时由FIFO的状态电路送出的一个信号,以阻止FIFO的读操作继续从FIFO中读出数据而造成无效数据的读出。
将空标志:almost_ empty。FIFO即将被读空。
满标志:full。FIFO已满时由FIFO的状态电路送出的一个信号,以阻止FIFO的写操作继续向FIFO中写数据而造成溢出。
将满标志:almost_full。FIFO即将被写满。
读时钟:读FIFO时所遵循的时钟,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触发。
这里请注意,“almost_ empty”和“almost_full”这两个信号分别被看作“empty”和“full”的警告信号,他们距离真正的空(empty)和满(full)都一个时钟的延时。本实验将使用这两个信号。
写时钟:写FIFO时所遵循的时钟,在每个时钟的上升沿触发。
这里请注意,“almost_empty”和“almost_full”这两个信号分别被看作“empty”和“full”的警告信号,他们相对于真正的空(empty)和满(full)都会提前一个时钟周期拉高。
对于FIFO的基本知识先了解这些就足够了,可能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会有同步FIFO和异步FIFO,它们各自的用途是什么。之所以有同步FIFO和异步FIFO是因为各自的作用不同。同步FIFO常用于同步时钟的数据缓存,异步FIFO常用于跨时钟域的数据信号的传递,例如时钟域A下的数据data1传递给异步时钟域B,当data1为连续变化信号时,如果直接传递给时钟域B则可能会导致收非所送的情况,即在采集过程中会出现包括亚稳态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使用异步FIFO能够将不同时钟域中的数据同步到所需的时钟域中。
17.2实验任务
本节的实验任务是使用Vivado生成FIFO IP核,并实现以下功能:当FIFO为空时,向FIFO中写入数据,写入的数据量和FIFO深度一致,即FIFO被写满;然后从FIFO中读出数据,直到FIFO被读空为止,以此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FIFO IP核的使用方法。
17.3硬件设计
本章实验只用到了输入的时钟信号和按键复位信号,没有用到其它硬件外设。
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格 17.3.1 IP核之FIFO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X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R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17.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要求和模块化设计的思想,我们需要如下4个模块:fifo IP核、写fifo模块、读fifo模块以及顶层例化模块实现前三个模块的信号交互。由于FIFO多用于跨时钟域信号的处理,所以本实验我们使用异步FIFO来向大家详细介绍双时钟FIFO IP核的创建和使用。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里我们将读/写时钟都用系统时钟来驱动。系统的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7.4.1 系统框图

首先创建一个名为ip_fifo的工程,接下来我们创建fifo IP核。在Vivado软件的左侧“Flow Navigator”栏中单击“IP Catalog”,“IP Catalog”按钮以及单击后弹出的“IP Catalog”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17.4.2 “IP Catalog”按钮

图 17.4.3 “IP Catalog”窗口

在“IP Catalog”窗口中,在搜索栏中输入“fifo”关键字,这时Vivado会自动查找出与关键字匹配的IP核名称,我们双击“FIFO Generator”,如下图所示。

图 17.4.4 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

弹出“Customize IP”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17.4.5 “Customize IP”窗口

接下来就是配置IP核的时钟参数的过程。
最上面的“Component Name”一栏设置该IP元件的名称,这里保持默认即可。在第一个“Basic”选项卡中,“Interface Type”选项用于选择FIFO接口的类型,这里我们选择默认的“Native”,即传统意义上的FIFO接口。“Fifo Implementation”选项用于选择我们想要实现的是同步FIFO还是异步FIFO以及使用哪种资源实现FIFO,这里我们选择“Independent Clocks Block RAM”,即使用块RAM来实现的异步FIFO。如下图所示。

图 17.4.6 “Basic”选项卡

接下来是“Native Ports”选项卡,用于设置FIFO端口的参数。“Read Mode”选项用于设置读FIFO时的读模式,这里我们选择默认的“Standard FIFO”。“Data Port Parameters”一栏用于设置读写端口的数据总线的宽度以及FIFO的深度,写宽度“Write Width”我们设置为8位,写深度“Write Depth”我们设置为256,注意此时FIFO IP核所能实现的实际深度却是255;虽然读宽度“Read Width”能够设置成和写宽度不一样的位宽,且此时读深度“Read Depth”会根据上面三个参数被动地自动设置成相应的值;但是我们还是将读宽度“Read Width”设置成和写宽度“Write Width”一样的位宽,这也是在实际应用中最常用的情况。由于我们只是观察FIFO的读写,所以最下面的“Reset Pin”选项我们可以不使用,把它取消勾选。这里要注意,写深度那一栏我们选择的是256,实际上只能写255个数据。其他设置保持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 17.4.7 “Native Ports”选项卡

“Status Flags”选项卡,用于设置用户自定义接口或者用于设定专用的输入口。这里我们使用“即将写满”和“即将读空”这两个信号,所以我们把它们勾选上,其他保持默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 17.4.8 “Status Flags”选项卡

“Data Counts”选项卡用于设置FIFO内数据计数的输出信号,此信号表示当前在FIFO内存在多少个有效数据。为了更加方便地观察读/写过程,这里我们把读/写端口的数据计数都打开,且计数值总线的位宽设置为满位宽,即8位。这里还要注意“Write Data Counts”和“Read Data Counts”分别同步到写侧时钟和读侧时钟,他们的值是不同时钟域下的值。如下图所示。

图 17.4.9 “Data Counts”选项卡

最后的“Summary”选项卡是对前面所有配置的一个总结,在这里我们直接点击“OK”按钮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 17.4.10 “Summary”选项卡

接着就弹出了“Generate Output Products”窗口,我们直接点击“Generate”即可,如下图所示。

图 17.4.11 “Generate Output Products”窗口

之后我们就可以在“Design Run”窗口的“Out-of-Context Module Runs”一栏中出现了该IP核对应的run“fifo_generator_0_synth_1”,其综合过程独立于顶层设计的综合,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其正在综合,如下图所示。

图 17.4.12 “fifo_generator _0_synth_1”run

在其Out-of-Context综合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进行RTL编码了。首先打开IP核的例化模板,在“Source”窗口中的“IP Sources”选项卡中,依次用鼠标单击展开“IP”-“fifo_generator _0”-“Instantitation Template”,我们可以看到“fifo_generator_0.veo”文件,它是由IP核自动生成的只读的verilog例化模板文件,双击就可以打开它,如下图所示。

图 17.4.13 “fifo_generator_0.veo”文件

我们创建一个verilog源文件,其名称为ip_fifo.v,作为顶层模块,其代码如下:
1  module ip_fifo(
2      input    sys_clk ,  // 时钟信号
3      input    sys_rst_n  // 复位信号
4  );
5
6  //wire define
7  wire         fifo_wr_en         ;  // FIFO写使能信号
8  wire         fifo_rd_en         ;  // FIFO读使能信号
9  wire  [7:0]  fifo_din           ;  // 写入到FIFO的数据
10 wire  [7:0]  fifo_dout          ;  // 从FIFO读出的数据
11 wire         almost_full        ;  // FIFO将满信号
12 wire         almost_empty       ;  // FIFO将空信号
13 wire         fifo_full          ;  // FIFO满信号
14 wire         fifo_empty         ;  // FIFO空信号
15 wire  [7:0]  fifo_wr_data_count ;  // FIFO写时钟域的数据计数
16 wire  [7:0]  fifo_rd_data_count ;  // FIFO读时钟域的数据计数
17
18 //*****************************************************
19 //**                    main code
20 //*****************************************************
21
22 //例化FIFO IP核
23 fifo_generator_0  fifo_generator_0 (
24     .wr_clk        ( sys_clk            ),  // input wire wr_clk
25     .rd_clk        ( sys_clk            ),  // input wire rd_clk
26
27     .wr_en         ( fifo_wr_en         ),  // input wire wr_en
28     .rd_en         ( fifo_rd_en         ),  // input wire rd_en
29
30     .din           ( fifo_din           ),  // input wire [7 : 0] din
31     .dout          ( fifo_dout          ),  // output wire [7 : 0] dout
32
33     .almost_full   (almost_full         ),  // output wire almost_full
34     .almost_empty  (almost_empty        ),  // output wire almost_empty
35     .full          ( fifo_full          ),  // output wire full
36     .empty         ( fifo_empty         ),  // output wire empty
37
38  .wr_data_count ( fifo_wr_data_count ),  // output wire [7 : 0] wr_data_count
39  .rd_data_count ( fifo_rd_data_count )   // output wire [7 : 0] rd_data_count
40 );
41
42 //例化写FIFO模块
43 fifo_wr  u_fifo_wr(
44     .clk            ( sys_clk    ),   // 写时钟
45     .rst_n          ( sys_rst_n  ),   // 复位信号
46
47     .fifo_wr_en     ( fifo_wr_en )  , // fifo写请求
48     .fifo_wr_data   ( fifo_din    ) , // 写入FIFO的数据
49     .almost_empty   ( almost_empty ), // fifo将空信号
50     .almost_full    ( almost_full  )  // fifo将满信号
51 );
52
53 //例化读FIFO模块
54 fifo_rd  u_fifo_rd(
55     .clk          ( sys_clk    ),      // 读时钟
56     .rst_n        ( sys_rst_n  ),      // 复位信号
57
58     .fifo_rd_en   ( fifo_rd_en ),      // fifo读请求
59     .fifo_dout    ( fifo_dout  ),      // 从FIFO输出的数据
60     .almost_empty ( almost_empty ),    // fifo将空信号
61     .almost_full  ( almost_full  )     // fifo将满信号
62 );
63
64 //例化ILA IP核
65 ila_0  ila_0 (
66  .clk    ( sys_clk            ), // input wire clk
67
68  .probe0 ( fifo_wr_en         ), // input wire [0:0]  probe0
69  .probe1 ( fifo_rd_en         ), // input wire [0:0]  probe1
70  .probe2 ( fifo_din           ), // input wire [7:0]  probe2
71  .probe3 ( fifo_dout          ), // input wire [7:0]  probe3
72  .probe4 ( fifo_empty         ), // input wire [0:0]  probe4
73  .probe5 ( almost_empty       ), // input wire [0:0]  probe5
74  .probe6 ( fifo_full          ), // input wire [0:0]  probe6
75  .probe7 ( almost_full        ), // input wire [0:0]  probe7
76  .probe8 ( fifo_wr_data_count ), // input wire [7:0]  probe8
77  .probe9( fifo_rd_data_count  )  // input wire [7:0]  probe9
78 );
79
80 endmodule

顶层模块主要是对FIFO IP核、写FIFO模块、读FIFO模块进行例化,除此之外本实验还生成并例化了一个ILA IP核,用于对顶层模块信号的进行在线捕获观察。
写FIFO模块fifo_wr.v源文件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fifo_wr(
2      input                  clk    ,          // 时钟信号
3      input                  rst_n  ,          // 复位信号
4
5      input                  almost_empty,     // FIFO将空信号
6      input                  almost_full ,     // FIFO将满信号
7      output    reg          fifo_wr_en ,      // FIFO写使能
8      output    reg  [7:0]   fifo_wr_data      // 写入FIFO的数据
9  );
10
11 //reg define
12 reg  [1:0]  state            ;  //动作状态
13 reg         almost_empty_d0  ;  //almost_empty 延迟一拍
14 reg         almost_empty_syn ;  //almost_empty 延迟两拍
15 reg  [3:0]  dly_cnt          ;  //延迟计数器
16 //*****************************************************
17 //**                    main code
18 //*****************************************************
19
20 //因为 almost_empty 信号是属于FIFO读时钟域的
21 //所以要将其同步到写时钟域中
22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23  if( !rst_n ) begin
24      almost_empty_d0  <= 1'b0 ;
25      almost_empty_syn <= 1'b0 ;
26  end
27  else begin
28      almost_empty_d0  <= almost_empty ;
29      almost_empty_syn <= almost_empty_d0 ;
30  end
31 end
32
33 //向FIFO中写入数据
34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35     if(!rst_n) begin
36         fifo_wr_en   <= 1'b0;
37         fifo_wr_data <= 8'd0;
38         state        <= 2'd0;
39      dly_cnt      <= 4'd0;
40     end
41     else begin
42         case(state)
43             2'd0: begin
44                 if(almost_empty_syn) begin  //如果检测到FIFO将被读空(下一拍就会空)
45                     state <= 2'd1;          //就进入延时状态
46                 end
47                 else
48                     state <= state;
49             end
50          2'd1: begin
51                 if(dly_cnt == 4'd10) begin  //延时10拍
52                                             //原因是FIFO IP核内部状态信号的更新存在延时
53                                             //延迟10拍以等待状态信号更新完毕
54                     dly_cnt    <= 4'd0;
55                  state      <= 2'd2;        //开始写操作
56                  fifo_wr_en <= 1'b1;        //打开写使能
57              end
58              else
59                  dly_cnt <= dly_cnt + 4'd1;
60             end
61          2'd2: begin
62                 if(almost_full) begin      //等待FIFO将被写满(下一拍就会满)
63                     fifo_wr_en   <= 1'b0;  //关闭写使能
64                     fifo_wr_data <= 8'd0;
65                     state        <= 2'd0;  //回到第一个状态
66                 end
67                 else begin                 //如果FIFO没有被写满
68                     fifo_wr_en   <= 1'b1;  //则持续打开写使能
69                     fifo_wr_data <= fifo_wr_data + 1'd1;  //且写数据值持续累加
70                 end
71             end
72          default : state <= 2'd0;
73         endcase
74     end
75 end
76
77 endmodule

fifo_wr模块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不断进行状态循环的小状态机,如果检测到FIFO为空,则先延时10拍,这里注意,由于FIFO的内部信号的更新比实际的数据读/写操作有所延时,所以延时10拍的目的是等待FIFO的空/满状态信号、数据计数信号等信号的更新完毕之后再进行FIFO写操作,如果写满,则回到状态0,即等待FIFO被读空,以进行下一轮的写操作。
读FIFO模块fifo_rd.v源文件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fifo_rd(
2      input               clk          ,   // 时钟信号
3      input               rst_n        ,   // 复位信号
4
5      input        [7:0]  fifo_dout    ,   // 从FIFO读出的数据
6      input               almost_full  ,   // FIFO将满信号
7      input               almost_empty ,   // FIFO将空信号
8      output  reg         fifo_rd_en       // FIFO读使能
9  );
10
11 //reg define
12 reg  [1:0]  state           ;  //动作状态
13 reg         almost_full_d0  ;  //almost_full延迟一拍
14 reg         almost_full_syn ;  //almost_full延迟两拍
15 reg  [3:0]  dly_cnt         ;  //延迟计数器
16
17 //*****************************************************
18 //**                    main code
19 //*****************************************************
20
21 //因为 fifo_full 信号是属于FIFO写时钟域的
22 //所以要将其同步到读时钟域中
23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24  if( !rst_n ) begin
25      almost_full_d0  <= 1'b0 ;
26      almost_full_syn <= 1'b0 ;
27  end
28  else begin
29      almost_full_d0  <= almost_full ;
30      almost_full_syn <= almost_full_d0 ;
31  end
32 end
33
34 //读出FIFO的数据
35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36     if(!rst_n) begin
37         fifo_rd_en <= 1'b0;
38      state      <= 2'd0;
39      dly_cnt    <= 4'd0;
40     end
41     else begin
42         case(state)
43             2'd0: begin
44                 if(almost_full_syn)        //如果检测到FIFO被写满
45                     state <= 2'd1;         //就进入延时状态
46                 else
47                     state <= state;
48             end
49          2'd1: begin
50                 if(dly_cnt == 4'd10) begin //延时10拍
51                                            //原因是FIFO IP核内部状态信号的更新存在延时
52                                            //延迟10拍以等待状态信号更新完毕
53                     dly_cnt <= 4'd0;
54                  state   <= 2'd2;          //开始读操作
55              end
56              else
57                  dly_cnt <= dly_cnt + 4'd1;
58             end
59          2'd2: begin
60                 if(almost_empty) begin     //等待FIFO将被读空(下一拍就会空)
61                     fifo_rd_en <= 1'b0;    //关闭读使能
62                     state      <= 2'd0;    //回到第一个状态
63                 end
64                 else                       //如果FIFO没有被读空
65                     fifo_rd_en <= 1'b1;    //则持续打开读使能
66             end
67          default : state <= 2'd0;
68         endcase
69     end
70 end
71
72 endmodule

读模块的代码结构与写模块几乎一样,也是使用一个不断进行状态循环的小的状态机来控制操作过程,读者参考着代码应该很容易能够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对代码进行仿真,TestBench中只要送出时钟的复位信号即可。TB文件如下:
1  `timescale 1ns / 1ps
2  module tb_ip_fifo( );
3      // Inputs
4      reg sys_clk;
5      reg sys_rst_n;
6
7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8  ip_fifo  uut (
9          .sys_clk         (sys_clk),
10         .sys_rst_n       (sys_rst_n)
11     );
12
13 //Genarate the clk
14 parameter PERIOD = 20;
15 always begin
16     sys_clk = 1'b0;
17     #(PERIOD/2) sys_clk = 1'b1;
18     #(PERIOD/2);
19 end
20
21 initial begin
22     // Initialize Inputs
23     sys_rst_n = 0;
24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25     #100  ;
26     sys_rst_n = 1;
27     // Add stimulus here
28 end
29
30 endmodule

写满后转为读的仿真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7.4.14 Vivado仿真波形1

由波形图可知,当写满255个数据后,fifo_full满信号就会拉高。经过延时之后,fifo_rd_en写使能信号拉高,经过一拍之后就开始将fifo中的数据送到fifo_dout端口上。
写满后转为读的仿真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7.4.15  Vivado仿真波形2

由波形图可知,当读完255个数据后,fifo_empty空信号就会拉高。经过延时之后,fifo_wr_en写使能信号拉高,经过一拍之后就开始向fifo中继续写入数据。
17.5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并生成比特流.bit文件和.ltx文件,并下载到开发板中。注意只有当工程调用了ILA在线调试模块才会生成.ltx文件。
下载完成后,接下来在Vivado中会自动出现“hw_ila_1”Dashboard窗口。如下图所示:

图 17.5.1 将探针信号添加到波形窗口中

将有关探针信号添加到波形窗口中,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信号的添加,方法是点击“hw_ila_1”Dashboard窗口左上角的“+”。同时我们在窗口右下角将“fifo_rd_en”信号添加到触发窗口中且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单击左上角的触发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 17.5.2 触发按钮

最后就看到了ILA捕获得到的数据,展开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7.5.3 捕获得到的波形图

从捕获得到的波形图中可以看出,其逻辑行为与仿真波形图中的一致,证明我们的代码正确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