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双面板过孔内径和外径现在最小能到多少mm了?

楼主(2020-11-18):
我看官网双面板过孔最小还是0.3/0.6mm,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提升?

网友:
涛声依旧

网友:
居然你设计双面板说明密度就沒有那么高,过孔你就没有必要搞那么极限,你设计0.5/0.3也没有问题,多层板可以0.4/0.2

网友A:
虽然都能做,从短期不良和长期失效性方面,0.3/0.6mm的过孔是不是比0.4/0.8的过孔要差一些?我是不主张用板厂的极限工艺,留点余量还是放心一些。

楼主:
那就0.5/0.3吧

网友:
我一直用嘉立创eda默认的0.610/0.305mm,没翻过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能做,从短期不良和长期失效性方面,0.3/0.6mm的过孔是不是比0.4/0.8的过孔要差一些?我是不主张用板 ...

帮用公布的工艺参数就可以了,不需故意设计很大过孔,过孔较大,易油入孔或孔口发黄等。谢谢

以下相关重要内容,请帮转给工程那边帮看看:
1.制程能力:https://www.sz-jlc.com/portal/vtechnology.html
2.下单前技术员必看: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2.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用公布的工艺参数就可以了,不需故意设计很大过孔,过孔较大,易油入孔或孔口发黄等。谢谢

以下相关重 ...

线宽  3.5mil  多层板3.5mil 单双面板5 mil

这句话是啥意思?   双面板到底能否做到3.5mil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宽  3.5mil  多层板3.5mil 单双面板5 mil

这句话是啥意思?   双面板到底能否做到3.5mil ???? ...

单双面帮采用5MIL.  还不支持3.5MIL的线宽线隙.

网友:
5mil对双面版来谁还能接受,毕竟不是精密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