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算法写完!TKM32F499终于可以直接用JLINK下载了,附下载算法文件

楼主(2020-11-18):
       TKM32F499在设计的时候,就不打算依赖任何下载器的,不过做出来以后,发现大家对JLINK、ST-LINK、ARM-OB、DAP下载仿真有无限的魔力,我们也逃不掉ST的的生态链。工程师本来想偷懒一下的,发现反而更麻烦。实在受不了,今天把这个下载算法弄好了,现发出来供大家选择。目前TK499已经支持两种下载方法:1、USB直接下载;2、用JLINK、ST-LINK、ARM-OB、DAP等各类仿真下载器来下载;
       两种方法各有优点:USB是TK499专用的下载方式,速度非常快,不依赖下载器,当你把东西寄给客户时,如果要改点什么东西,不用到处找串口,也不用打开什么上位机,直接一根USB搞定;JLINK下载的话,就是开发比较方便,下载仿真,一步到位,也不用来回按那个复位及上电等操作,JLINK有复位指令,直接一步到位,开发的时候比较方便。
        由于KEIL下载的时候,是一个包一个包地发送给单片机的,所以TK499是不知道要下载的程序长度,只能用笨办法,用累加法计算出程序长度。并且KEIL在擦除,编程及校验都复位一次MCU,所以全局变量不能用,本来有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搞到最后还要靠用QSPI FLASH做临时内存,这个下载算法就变得有点复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KEIL在下载的时候,哪里能获取这个下载程序长度的简单方法或者哪里可以弄个标志位,指示哪个包是最后一个包。

下载算法文件,解压后把它放到KEIL目录下\ARM\Flash里面,然后以后所有工程打开后都可以在下载设置里看到TKM32F499GT8的芯片下载算法了,

网友:
终于有了哈

网友A:
直接强制在中断向量表后面加上固件信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强制在中断向量表后面加上固件信息呗

      看样子是个不错的方法,有参考文档吗?我尝试叫工程师试一下。
      现在搞编译器这一块发现资料还是比较少。目前KEIL给出的下载算法参考是以4KB为一个扇区,这么小的扇区已经不太合适大容量的TK499了,要改为64KB为一个扇区,同样也遇到问题,不知是JLINK缓冲太少了,还是编译器哪个文件没弄妥,暂时未能成功,如果成功了,下载速度应该还能加快一些。

网友B:
做一个芯片仿真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芯片仿真都没有

仿真功能很早就有了;这个帖子发的是用JLINK下载功能,因为原生的USB下载速度快,所以一直没有很大的动力去开发JLINK下载功能。

网友:
挺好的资料,又可以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个不错的方法,有参考文档吗?我尝试叫工程师试一下。
      现在搞编译器这一块发现资料 ...

编译器都提供相应的符号,一个是直接导入符号填入指定地址。 一个是从MAP文件读取符号对应值后期修改BIN对应位置。  你翻开MAP文件,MDK是Image$$ER_IROM1$$Length  类似这样。

网友C:
由于KEIL下载的时候,是一个包一个包地发送给单片机的,所以TK499是不知道要下载的程序长度,只能用笨办法,用累加法计算出程序长度。并且KEIL在擦除,编程及校验都复位一次MCU,所以全局变量不能用,本来有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搞到最后还要靠用QSPI FLASH做临时内存,这个下载算法就变得有点复杂了。

你这个芯片是外挂SPI FLASH,  理论上跟H750或者一些外挂FLASH XIP的CM4/7应该没区别啊,那些芯片都有开源的下载算法文件,理论上应该修改下就行,不用特别考虑什么长度啊,扇区大小,复位之类的事情吧。       比如现在火热的H750,人家也是用的一样的SPI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KEIL下载的时候,是一个包一个包地发送给单片机的,所以TK499是不知道要下载的程序长度,只能用笨办法 ...

      看了H750的,也是找不到突破口,给函数参数来来回回无非就是:地址,一个包的size,及该包的buf (unsigned long adr, unsigned long sz, unsigned char *buf),KEIL肯定知道要下载程序的长度,但是你总得要KEIL告诉你才行,你下载的时候,是KEIL把数据传给JLINK的。发包的KEIL老大都不知道有没有分发这个长度。就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API
       4楼的again网友提供的思路也是一个方向,直接解释KEIL第一个传来的包,里面应该有长度信息。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H750的,也是找不到突破口,给函数参数来来回回无非就是:地址,一个包的size,及该包的buf (u ...

下载算法就是几个读写擦函数+一个参数表格。   你的芯片跟H750之类区别仅仅是SPI模块寄存器不同(理论上外挂FLASH可以完全相同  单片机内核原则上是一样的)。 没理由不能套用啊。

网友:
可以仿真吗?

楼主:
怎么那么人问可不可以仿真啊,我跟你说,可以仿真可以仿真可以仿真,重要的事情说三次。看来要专门出一个仿真的广告贴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算法就是几个读写擦函数+一个参数表格。   你的芯片跟H750之类区别仅仅是SPI模块寄存器不同(理论上外 ...

与H750下载算法是没太大差别,同样是ARM的。不过在MCU读取你下载到外部FLASH的程序的时候,大家的bootloader不同,我想差别应该就是这里了,我通知工程师有空再研究一下,做完善一点。

网友:
真能做到 arm 内核芯片不依赖arm生态链那就太牛逼了

楼主:
用RISC-V内核吧,全新的内核,全新构建生态链,后面做出来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ISC-V内核吧,全新的内核,全新构建生态链,后面做出来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 ...

价格是关键

网友D:
买了这个芯片的开发板,现在还不是很熟悉
想问一楼主,可以提供简化的BOOTLOADER源码吗?或者提供一份怎么自己定制BOOTLOADER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这个芯片的开发板,现在还不是很熟悉
想问一楼主,可以提供简化的BOOTLOADER源码吗?或者提供一份怎么 ...

可以提供制作bootloader的例程及文档,这个也有助于大家做远程升级,我催催工程赶快点,近期推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制作bootloader的例程及文档,这个也有助于大家做远程升级,我催催工程赶快点,近期推出。 ...

静待佳音

网友:
仿真的接口在什么地方?

楼主:
跟ST的一样,接PA14与PA15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ST的一样,接PA14与PA15

折腾半天没结果

楼主:
先不要折腾什么下载,看看能不能读到内核不;为确保仿真口没有设置为普通GPIO,可以到评估板的资料集帖子里任意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用USB先烧进去。如果你芯片上跑了禁用仿真口的程序,你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2021-01-04):
这个下载算法好用吗?怎么我直接用JLINK下载之后不能运行呢?用的是Tiky的GPIO例程。USB下载之后灯闪的。

楼主:
你是用这个帖子里的GPIO程序吗?目前用着这个下载算法,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1-02-04):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个不错的方法,有参考文档吗?我尝试叫工程师试一下。
      现在搞编译器这一块发现资料 ...

我记得其他的芯片,都是写一个什么文件, 放算法目录下, keil 会先把这段程序 放到ram中去跑, 然后ram代码操作flash.

网友:
个人理解楼主有没有可能参考Jlink Open Flashloader格式呢,如果参考这个格式,则所有的编译器都可以支持了。
同时不用关注keil发送给Jlink的数据格式了。
参考网站:https://wiki.segger.com/Open_Flash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