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好用的远程升级协议,基于TCP的?

楼主(2020-11-18):
如题,有没有比较好用的远程升级协议。

网友A:
升级单片机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单片机程序吗?

对的,紫薯布丁

网友A:
HTTP下载,干了好多年了

网友B:
感觉咋定义都行,校对版本号,下载,文件校验,然后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下载,干了好多年了

HTTP下载比如文件比较大,一次传不了那么大怎么操作?有没有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下载比如文件比较大,一次传不了那么大怎么操作?有没有例子

大文件,分包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咋定义都行,校对版本号,下载,文件校验,然后更新

自定义也不方便,以前用的自定义协议,项目过一段时间,移植啥的麻烦,长远看不如通用协议

网友:
ftp tftp http等等都可以吧

网友:
我用带FTP的模块

网友:
最近用的是RTT的http,你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下载,干了好多年了

你好,单片机怎么通过HTTP下载文件?找了圈没找到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单片机怎么通过HTTP下载文件?找了圈没找到哦,

TCP实现HTTP协议的GET请求很简单的 ,连接服务器发几行文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P实现HTTP协议的GET请求很简单的 ,连接服务器发几行文本就行

可以直接GET Hex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GET Hex文件吗?

可以,但是你不应该bin文件更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你不应该bin文件更合适吗?

服务器这边怎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这边怎么配置?

服务器就是一个装着windows的电脑(当然你也可以装linux或其它),所有功能还是要靠软件实现的,自己写个软件,或者IIS等。

网友:
这里有个免费的OTA平台:https://os.iot.10086.cn/introduction

网友E:
今天周立功发布了一个差分下载的,没有仔细看,
但应该可以参考。
主要是可以只更新2个版本不同的部分,特别适合无线远程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周立功发布了一个差分下载的,没有仔细看,
但应该可以参考。
主要是可以只更新2个版本不同的部分,特 ...

做通信模组现在一般都用差分升级DFO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