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这个电路能调整红外发射功率

楼主(2020-11-18):
在别人的板子上看到,通R2可调电阻来改变红外发射功率。

看不懂原理,感觉怪怪。请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原理?

是工作在放大模式吗? 然后调整基极电流,改变集电极电流吗?

楼主:
是工作在放大模式吗? 然后调整基极电流,改变集电极电流吗?

网友:
这个电路能工作,但不认为是正确的设计。通过调整输入电流来调整输出电流。
但三极管放大倍数是不准确也不恒定的,不同厂家和批次也会有很大区别,可能这次好使下次就烧掉了。
改成可调的恒流电路比较好

网友A:
发射没有限流电阻,6V供电,似乎对发射管、三极管都是考验啊!

网友B:
这是成品抄的吗,醉了

网友C:
LED 串电阻改占空比调节光强比较靠谱,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串电阻改占空比调节光强比较靠谱,工作在饱和区

占空比不太好搞呀,

因为我试过,都不差不多,占空比从90到50可能有点变化,90的话距离近,50距离远, 50再低的话,好像也没有明显的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不太好搞呀,

因为我试过,都不差不多,占空比从90到50可能有点变化,90的话距离近,50距离远, 5 ...

是不是频率太高了

网友:
程控电源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成品抄的吗,醉了

是的,成品,

感觉这个电路不是很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没有限流电阻,6V供电,似乎对发射管、三极管都是考验啊!

正常红外码,导通时间很短。
比如NEC格式,一个周期26.3μs,导通时间8.6μs。

网友D:
调R2能改变功率,是这个38K的PWM上升沿、下降沿很缓慢,才有效。
若爬升是纳秒级或更小,就起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不太好搞呀,

因为我试过,都不差不多,占空比从90到50可能有点变化,90的话距离近,50距离远, 5 ...

一般的Duty是30%

网友:
合理的应该是射极串电阻做成恒流源形式,再调整射极电阻来调整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R2能改变功率,是这个38K的PWM上升沿、下降沿很缓慢,才有效。
若爬升是纳秒级或更小,就起作用不大。 ...

你们都在说毛线?就一典型初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就这么费劲?忘了三极管的工作特性了?ic=最大500ib,三极管没有放大倍数极大的。你看它ib才多少?还有一个电阻在往下拉vbe。也就是说,一个工人拿一台电流表从最大往小调电阻调到led额定电流点胶就完事了!搞这么复杂干吗?手快的话上工装估计1分钟能调10台以上了。这看着就是个低成本的东西,不要为难三极管了。。

网友:
为啥不能工作开关模式?led串合适的电阻也很简单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在说毛线?就一典型初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就这么费劲?忘了三极管的工作特性了?ic=最大500ib,三极 ...

服了你!摆出一副专家的样子。我从06年到现在,都在做摇控器。
增加发射强度,就要加大PwM的点空比,但不能改变载波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都在说毛线?就一典型初级三极管放大电路就这么费劲?忘了三极管的工作特性了?ic=最大500ib,三极 ...

三极管用在这里只是个开关管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服了你!摆出一副专家的样子。我从06年到现在,都在做摇控器。
增加发射强度,就要加大PwM的点空比,但不 ...

https://blog.csdn.net/luckywang1103/article/details/47207271
看这个帖子,说的很明确,ib=3ma,ic=90ma,beta=30。不跟你抬杠,lz电路撑死了1ma的ib压根不可能让三极管饱和,你所谓的开关并不存在。那不是mos管。

网友F:
这种一般做成上下两部分,上边跳调制,下边积分调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blog.csdn.net/luckywang1103/article/details/47207271
看这个帖子,说的很明确,ib=3ma,ic=90 ...

刚好手上有个遥控器板,有图上的R1、R3,没有可调电阻R2,正常3ⅴ供电,可发射距离12米左右(普通ⅠR接收头)。
刚把R1换10K电阻,R3换4.7k电阻,没有R2,所以R2=0。三极管不是8050,但肯定是NPN。
上电按一下键,发现接收没反应。然后就想回你的贴了。
无意中走近几步按一下键,收到码了。

我没有8050,验证不了你的算法,不过可以帮楼主证实,可以调发射功率,往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一般做成上下两部分,上边跳调制,下边积分调电流

大哥,有大概的电路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好手上有个遥控器板,有图上的R1、R3,没有可调电阻R2,正常3ⅴ供电,可发射距离12米左右(普通ⅠR接收 ...

9013 vbe一般是0.5~0.7v,可以认为是恒压的(正向导通的体二极管),所以ib=(3.3-0.7)/(r1+可调电阻)-0.7/r2,ic=ib*beta。电压不到0.6v三极管无电流。三极管不是mos管,你估计把它当mos管了。放大区三极管通常都是用做放大和限流的。mos管线性区太窄,而且是电压控制,不能这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有大概的电路参考一下吗?

https://blog.csdn.net/qq_17121501/article/details/51019967
实际产品做的复杂点,下边通过PWM+运放+三极管控制电流。
实际使用的时候对不同物体的反射不同,比如用手臂跟身体的距离就有点不太一样,想精确控制距离太难。

网友:
一般要加限流电阻的,不然红外发射管很容易烧掉

网友:
曾经做的遥控器基级电阻只有8-10欧,发射距离在12-18米,你这基级电阻是不是太大了,三极管只是瞬间导通,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38k的占空比要在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