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频插座中间两个引脚那个接地,如图

楼主(2020-11-18):
如图中23/24两个引脚,选择哪个引脚接地,另外一个作为检测信号,有区别吗??

网友:
得看具体结构,有的是为了将没有插入插头的左右声道输入短接到地来消除噪音的,有的是用作检测的,引脚号没有意义根本不通用,买回来拆一个再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