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泰克示波器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11-18):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泰克示波器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捡个板子要配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个板子要配屏幕?

是的,有运气 你也可以去捡个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么么哒,这个没有方波输出片,好神奇呀。第一次见示波板没有方波输出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么么哒,这个没有方波输出片,好神奇呀。第一次见示波板没有方波输出的接口 ...

有没可能在按键板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在按键板哪里?

有可能,我打算去淘个屏和按键板,电源就直接用环变加稳压模块,大佬知道屏幕和按键板是啥子样儿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