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筹 隔离型 小巧的 JlinkV9(更新原理图)

楼主(2020-11-18):
  现在使用的V10个子太大,又不带隔离,想做一个隔离的小巧的Jlink,
  V10用的是高速USB,现在没有高速的USB隔离芯片,IO隔离也可以考虑,但NXP的芯片个头也比较大,又找不到V10的原理图和固件,只能从JLINK V9下手了;
准备用ADUM3160 (2.5KV),金升阳B0505MT(3KV)type-C,接口来做一个JLINK V9,PCB尺寸控制在54*31的大小,放入这个小盒子内,

自己做一两个用着,想想折腾了这么多,就做了这一两个实在不值,发一帖看看广大电工有多少有这个需求,如果人数够多就大家一起做出来玩玩,
预计人数满50就开团做;有需要的请跟帖报名,最后价格按生产这一批所产生的费用除人数来定价,我不亏钱就可以,采购价格等明细都会公布,出点苦力造福坛友。
这几天我会把PCB画好,最后开源;

更新原理图,
发现别人的原理图有几处问题:

1.  5V支持的电路不支持关闭,这样还不如直接二极管输出;我虽改了可以关闭,但我不知识高电平关闭还是低电平关闭,现在的电路是低电平关闭,我手头没有V9无法测量,有知道的吗?

    再仔细分析一下,网上的电路也没啥问题,IO口开漏输出或高阻状态是可以正常打开的;管脚正好是放在IIC管脚上,看来是开漏输出无疑了

2.  用LM358跟随电压输出,由于LM358不是轨对轨,输出只有3.5V左右,对于5V 的ARM,CMOS电平在3.5V,调试可能会出问题。

原理图

网友A:
风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楼主了解一下

网友B:
我报个名,目前在用9,还好,比8好用。

网友:
报名
紫薯布丁

网友C:
做个无线的呢?顺便隔离了

网友:
我在本坛坛友那买的,同款盒子自己开孔,挺好用的。忘了用户名是什么了。

网友:
报名参加

网友:
可以来一两个

网友:
我来一个

网友D:
要什么壳啊,透明管一套。方便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楼主了解一下

  具体我只做硬件,软件团友自己解决,网上一大把教程,私信我发教程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无线的呢?顺便隔离了

做隔离和小巧是应付出差和未知的调试环境,不做ob是因为jlink rtt很好用,
无线的太复杂,做不到小巧,不然每次出差好占地方的。有一种USB网络延长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什么壳啊,透明管一套。方便小巧。

我也没准备装好壳,最后发出来就一片pcba,壳子开孔装配我一个人做不来,有多少时间都不够,我只能做到下单一批器件,发给smt厂,收货再发货,其他的检测,固件安装都需要自己来做,我只能保证硬件是对的,虚焊焊错,这种个别问题还需要个人自己解决,毕竟都是电工。

器件购买在,嘉立创或在芯间,
焊接在 务实贴片,
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都选论坛赞助商,价格也透明.

网友:
我也报名。。

网友:
报名,团购我算一个

网友E:
还不如做个转接板,直接插在自己的V8或者V9上,为啥要完全做过一个呢?

网友:
报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做个转接板,直接插在自己的V8或者V9上,为啥要完全做过一个呢?

你不觉的一大坨,很容易挂线吗? 做小还有一个方案是把接口改了,改成5线,但考虑各家定义不同,还是用20针的标准的吧

网友F:
无线的能搞的话直接就是隔离的了

网友G:
跟帖,5线就够,tx rx要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的能搞的话直接就是隔离的了

无线方案很复杂啊,有一种 透过以太网共享USB硬件,  可以通过路由器共用,几个人轮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帖,5线就够,tx rx要接出来

每人的5线定义不一样,还是用标准的吧!毕竟都是这么用过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每人的5线定义不一样,还是用标准的吧!毕竟都是这么用过来的,

JTAG大头几乎没人用了,多数人只用 clk io gnd就够了,对电工来说这不是问题。如你所说为了做小。又弄个20PIN,太大

网友:
跟一个。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JTAG大头几乎没人用了,多数人只用 clk io gnd就够了,对电工来说这不是问题。如你所说为了做小。又弄个2 ...

是啊,管脚定义顺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以前的定义兼容调试,没法整合好,大家都有转接板吧,可以原位替代用。你也可以取掉20针的用排线焊一个头子,毕竟MCU也有那么大,窄不了多少

网友:
要隔离得上以太网,就像正版的pro那样,其它方案都不靠谱

网友:
楼主发个可以升级的呀,一个板砖好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报个名,目前在用9,还好,比8好用。

8怎么能拯救下,之前买6个8,用着用着就用不成了,自己刷固件也不好使,又买6个9,目前还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无线方案很复杂啊,有一种 透过以太网共享USB硬件,  可以通过路由器共用,几个人轮流用 ...

https://www.virtualhere.com/
我在用这个,免费版只能用一个设备,打算买个Lisence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觉的一大坨,很容易挂线吗? 做小还有一个方案是把接口改了,改成5线,但考虑各家定义不同,还是用20 ...

就是个20pin+隔离芯片+转5pin输出。这个会一坨?就两个或一个隔离芯片的面积。不能为了个隔离,就把手头的V8或V9全部换掉。特不划算。个人愚见,请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www.virtualhere.com/
我在用这个,免费版只能用一个设备,打算买个Lisence用用 ...

出差 现场调试 没办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差 现场调试 没办法用,

把路由器带上可以用的,就是大了点
我现在在用这个一方面是隔离,经常调电源,要坏就坏路由器
另一方面是有些工具有限,这样整个局域网的人可以分时共享同一个设备,不要拔来拔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8怎么能拯救下,之前买6个8,用着用着就用不成了,自己刷固件也不好使,又买6个9,目前还没问题。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427819-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08713-1-1.html

网友:
自己做了个更小的

网友:
新版本的jlink软件会弹出版权警告信息么?不会的话也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
我报名,要2个

网友:
以太网隔离,跟io口隔离还不一样
以太网隔离干扰不还照样把jlink搞掉线
io隔离jlink应该不会掉线了

网友:
也报名来一个支持下

网友:
我报名支持一个

网友:
既然要小巧,就5P接口就好,毕竟你这个出发点是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H:
8怎么能拯救下,之前买6个8,用着用着就用不成了,自己刷固件也不好使,又买6个9,目前还没问题。 ...

我用坏了2个8,没去修复,让其吃灰去了,后来买了9,更加坚定了让其继续闲置的决心。

网友:
报名,能不能把串口整合到接口里面引出来

网友:
SWD接口就够了,有复位引脚,加上串口,10pin刚好。 20pin的JTAG太复杂了,能不用都不用。

网友:
可以整一个全功能的和简化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8怎么能拯救下,之前买6个8,用着用着就用不成了,自己刷固件也不好使,又买6个9,目前还没问题。 ...

6个8,6个9,怎么感觉像Wifi密码,哈哈

网友:
报名一个

网友:
楼主规划的真不错,支持!

网友:
支持楼主,报名一个

网友:
当初在 淘宝买了两个 DIY型的Jlink/DAP, 用得生不如死。

1. 很多ARM内核的IC不能烧录,RST有时候接可以用,有时候又不能用。
2. Vcom波特率只能到230400.
3. 程序下载速度慢到让你怀疑人生(用了STlink v3后才知道)。

后面买了STlink V3 mini 一切都完美了。就是接口不是2.54的,要搞一个转接板。

网友:
弄得话,我也来一个

网友:
不要搞什么20pin了,搞5pin的,大家接口不一样,自己做个线就行,我都是搞一个5pin的排线,按自己的需求调整一下接线方式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LM358起的是什么作用?防止VTref-Y过压?

网友J:
预定一个!
JTAG接口的物理形式无所谓,但是JTAG接口的信号最好搞全一点儿,无非自己焊线解决。
不是所有人只用SWD调试程序,例如本人调试ARM9的,用的JTAG

楼主:
下班和星期六星期天交个孩子了,
只能利用上班空闲时间做做,进度有点慢,
2层板布的线很挤很乱,板子太小,等长是做不到了,不差几块钱,准备上4层板算了,估计还有几天才能出PCB打样验证,
再确定;

网友K:
一直觉得这种外壳有点low

网友L:
可以把pcb放出来  感兴趣的可以一起布布

网友:
报名,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预定一个!
JTAG接口的物理形式无所谓,但是JTAG接口的信号最好搞全一点儿,无非自己焊线解决。
不是所有人 ...

是的,全信号,花了这么多成本做隔离,没必要省这么几个信号线,不想要20p的可以取掉接口,焊几根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把pcb放出来  感兴趣的可以一起布布

没几根线,主要是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直觉得这种外壳有点low

盒子是比较low,我也看不下去,也不会配这个盒子,之后我会自己打印一个盒子,但是成本有点高啊,不适合批量制作,但总要有个选择

网友:
报名参加,预定一个!

网友:
我报名,一个。

网友:
报名,算一个。什么时候团购?

网友M:
额双11的时候弄到点  某宝红包  买了  2个  32F205  刚刚好  弄了2个 JLINL V9

最后来个乱七八糟link 什么的 合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额双11的时候弄到点  某宝红包  买了  2个  32F205  刚刚好  弄了2个 JLINL V9

这个是真小巧啊,如果允许的话,方便分亨一哈原理图,小巧的晶振封装 以及 USB(2合1)封装吗?

楼主:
中午没睡觉,布线搞完了,发到嘉立创做板了
验证成功后可以开始众筹了

楼主:
更新这版PCB原理图

网友:
用的四层板???这个pcb体积多大

网友:
这个最好还是找一款适合的外壳,没有外壳的东西时间不用太长必将轮为电子垃圾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真小巧啊,如果允许的话,方便分亨一哈原理图,小巧的晶振封装 以及 USB(2合1)封装吗? ...

我只有PCB  原理图都是网上的 删掉了那个 电平转换用的220R 代替了  然后就是USB 2IN1 就是USB的B口也就是熟知的打印机口 和MicroUSB 放一起   晶振是 3225 封装 都是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额双11的时候弄到点  某宝红包  买了  2个  32F205  刚刚好  弄了2个 JLINL V9

固件可以发下吗

网友M:
硬件32F205RET6      刷好这个 打开   J-Link Commander   我用的是 V6.54c   自己会升级固件

然后你  exec setsn=20280904    就是9.2     以下供参考

适合于JlinkV9
硬件HW 根据SN计算。
如SN=20180904 则HW=SN/100000(取整)=201再除以10 取小数=20.10 则硬件HW为V9.10
如SN=20280904 则HW=SN/100000(取整)=202再除以10 取小数=20.20 则硬件HW为V9.20
如SN=20380904 则HW=SN/100000(取整)=203再除以10 取小数=20.30 则硬件HW为V9.30
如SN=20480904 则HW=SN/100000(取整)=204再除以10 取小数=20.40 则硬件HW为V9.40
如SN=20580904 则HW=SN/100000(取整)=205再除以10 取小数=20.50 则硬件HW为V9.50

在JLINK的command下依次运行如下命令

Exec SetSN=XXXXXXXX      ;添加SN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中午没睡觉,布线搞完了,发到嘉立创做板了
验证成功后可以开始众筹了

下次嘉立创搞3D打一套外壳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下次嘉立创搞3D打一套外壳呗

我会提供外壳3D模型,可以自己打印,

制作 50套
查询了一下51套物料价格,物料不全,有订货的,从ICKEY买订货的价格要贵500,缺货的价格8元一个,51套物料价格大概4200左右;
务实贴片50片双面贴要1000的样子;
PCB板沉金价格大概360左右
邮费 带包装  10元一件,大概500;
多收10%的费用用于损耗;大概6600的样子,
平摊下来要130一个,好像不便宜的样子,大家看看
附上BOM

网友:
怎麼下單?

楼主:
重开一贴吧,这里回复估计好多人看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只有PCB  原理图都是网上的 删掉了那个 电平转换用的220R 代替了  然后就是USB 2IN1 就是USB的B口也就 ...

这个网上的原理图方便分亨吗? 我自行去用220R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网上的原理图方便分亨吗? 我自行去用220R代替。。

没有 原理图..............

楼主:
上传 PCB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硬件32F205RET6      刷好这个 打开   J-Link Commander   我用的是 V6.54c   自己会升级固件

然后 ...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JlinkV9 USB电压显示正确吗?
我这个显示不正确,设置不同固件显示不同;
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教你一个问题,你JlinkV9 USB电压显示正确吗?
我这个显示不正确,设置不同固件显示不同;
知道是什么 ...

你那个软件我这里没有 找了半天  只有这个里面有电压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那个软件我这里没有 找了半天  只有这个里面有电压可以看

这个电压我显示是正确的,我那个软件 MDK打开配置后选择调试器,WINDOWS任务栏右下角有个JLINK图标双击就出来了

网友P:
楼主,加了隔离之后速度是多少M?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加了隔离之后速度是多少M?

不影响速度

网友(2020-12-24):
引用 楼主:
重开一贴吧,这里回复估计好多人看不到

新开的帖子在哪?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55441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3863&page=1#pid11554418

楼主制作成功了没?
固件是哪个,要怎么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