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DAC输出接入放大电路 输出就变了

楼主(2020-11-19):
如下图
DAC_OUT_PA4 是STM32的DAC输出。
1.去掉R59测量PA4引脚的电压 和程序设置里一样,可以0-Vref输出(Vref是2.5v)
2.把R59焊上 再测量PA4 只有0 - 1.04v 了!
请问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吗?如何会造成这个情况?
电路中AVSS =-12V  AVCC=+12V

网友:
DAC的负载能力不够。好像DAC的内阻是30多K欧姆。这个地方肯定要用正向放大,或者先做一级跟随。

网友:
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

网友:
你这反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够,需要正向放大器,stm32的DAC带负载能力非常差。

网友A:
使能DAC输出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能DAC输出缓存试试

嗯嗯  谢谢各位,

现在在外面
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因为有负反馈电阻接到运放的输入端,而这个反馈电阻通常不能使用过大的阻值,所以降低了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B:
DAC不使能缓冲器,输出阻抗15K,外接10K负载,两个电阻分压,比例是10/25=0.4
LZ用2.5V的参考电压,测到分压之后的电压只有1.0V,完全没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AC不使能缓冲器,输出阻抗15K,外接10K负载,两个电阻分压,比例是10/25=0.4
LZ用2.5V的参考电压,测到分 ...

请问高手G070可以当G071用吗?我看G070手册里面连PVD都没有,CR2寄存器直接没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手G070可以当G071用吗?我看G070手册里面连PVD都没有,CR2寄存器直接没介绍 ...

不知道,我没用过G0系列的

网友:
为什么用两次反向放大,直接正向放大不行?

网友:
考虑下运放的偏置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C不使能缓冲器,输出阻抗15K,外接10K负载,两个电阻分压,比例是10/25=0.4
LZ用2.5V的参考电压,测到分 ...

老哥分析的没毛病。

网友:
可能是你用了两次反相运放的原因吧,直接用两次正相运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不使能缓冲器,输出阻抗15K,外接10K负载,两个电阻分压,比例是10/25=0.4
LZ用2.5V的参考电压,测到分 ...

谢谢  使能缓冲之后就对了

网友:
DAC的输出阻抗大,带不动反向放大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高手G070可以当G071用吗?我看G070手册里面连PVD都没有,CR2寄存器直接没介绍 ...

G0 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0 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

没试过,我都是SWD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我都是SWD下载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152-1-1.html

我这个没搞定,,
你用的stlink.jlink?

网友E(2021-01-20):
好像stm32使能缓冲后,da输出难以低至0V,楼主测试过吗?能不能输出0V?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E:
好像stm32使能缓冲后,da输出难以低至0V,楼主测试过吗?能不能输出0V?

不能输出到0,在数据手册中还有一点说明:使能缓冲器之后,输出电压下限为0.2V。(同时,上限电压为VDDA - 0.2)。

网友:
不用缓冲器大约在20毫伏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