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听pdf阅读器如何去掉,鼠标放上去就显示文字

楼主(2020-11-19):
如图,鼠标放上去就会显示文字,我如何设置可以不让这样显示文字?

网友:
一直用个很老的版本,免安装,什么广告升级的都没有,反正就看下PDF。

网友:
老版本PDF阅读器,新一些版本pdf就打不开.假如只是看,直接chrome或者edge就行,能不装国产软件就不装

楼主:
这也是一个坛友推荐的,合并编辑pdf挺好用的

也没有广告

网友:
我用的6.0.6版本,书签上没有这个提示

网友:
刚试了一下,我的7.0.3.916版本,只有在显示不下的时候才有悬停显示。

网友:
把“取词”去掉。
我一般是留“划词”。

网友A:
这个是tooltip啊。 一般体验比较好的软件,才有比较完备的tooltip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tooltip啊。 一般体验比较好的软件,才有比较完备的tooltip啊。 为什么要把这个去掉? ...

光标放上去 显示文字会遮住下一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标放上去 显示文字会遮住下一行呀

可能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试试。
我用的只有超过显示长度的才有,短的没有,而且是在那一行不会在下一行
短的显示效果

长的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