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下SMT单,元件匹配出错,电容极性反了,光耦转了90度,怎么样快速处理?

楼主(2020-11-19):
紧急求助,下SMT单,元件匹配出错,电容极性反了,光耦转了90度,怎么样快速处理?请各位支个招,谢谢~

楼主:
一块板上好多个啊,我人工一个个处理?不是折腾死我啊。库是同事从EDA那边导出来的,咋这么折腾,还好我多看了一眼,不然就事情搞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板上好多个啊,我人工一个个处理?不是折腾死我啊。库是同事从EDA那边导出来的,咋这么折腾,还好我多 ...

你导出后,很可能旋转关系就不在了。
建议直接用EDA设计

网友:
打开坐标文件,查找替换一下

网友:
现在没有旋转选项了吗?以前是可以手动旋转的。

网友:
手动旋转吧

网友:
坐标文件上机不是人工一个一个核对吗,不正确的在贴片机上手动修改,心这么大,不核对就贴

网友:
直接下一步,选人工核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板上好多个啊,我人工一个个处理?不是折腾死我啊。库是同事从EDA那边导出来的,咋这么折腾,还好我多 ...

不会搞死你的,顶多电解电容需要拆,光耦那个直接上不了,回来是没器件的。

网友:
我都是给10块钱 人工核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我人工一个个处理了,还好这次有仔细看了,不然真的麻烦大了。样品无所谓,小批量拆这些玩意,会搞死个人。10块钱人工校对,看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仍会有出错的概率。

网友A:
坐标文件,帮改好角度。再帮上传下单。
手工一个个选中调整好角度;或选中相同器件,一起同步旋转。

选人工核对极性。
付款1-4小时后,帮检查 修改后的DFM文件 看是否是您需要的样子?

网友B:
目前,可以选人工帮核对,在付款后,2-4H,去SMT订单列表内,查看DFM图。
后续,把封装库角度按这次旋转的角度旋转,以后设计,贴片的时候角度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文件,帮改好角度。再帮上传下单。
手工一个个选中调整好角度。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可以选人工帮核对,在付款后,2-4H,去SMT订单列表内,查看DFM图。
后续,把封装库角度按这次旋转的 ...

好的,谢谢,受教了,我安排去改库,这样最省事,不然一个个转,确认方向,太麻烦了。

网友C:
建议加个多选,旋转,一个一个真的很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个多选,旋转,一个一个真的很费时

在器件上,可以右键选中相同的器件,再统一旋转。

网友D:
这类有极性的贴片器件,直接用JLC器件库里面的封装最省事。 就算要导入和调整封装,也得核对一下JLC的器件库中对应的封装的初始角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类有极性的贴片器件,直接用JLC器件库里面的封装最省事。 就算要导入和调整封装,也 ...

现在JLC的封装库都没有看到有下载的地方了

楼主:
多选是个好方法,可以做弥补,最合适的还是先花时间把库整理完,后续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JLC的封装库都没有看到有下载的地方了

有下载的地方,只有在SMT下单后,最后确认时会有个对话框,提示JLC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