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R2F如何读取当前使用内部32.768KHz晶振还是外部32.768KHz晶振?

楼主(2020-11-19):
当CC2640R2F不焊接外部晶振时,MCU会调用内部32.768晶振。因此,我无法判断MCU当前是使用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我想知道CC2640R2F有哪个函数或者寄存器,能读取到我当前用的是内部32.768KHz晶振还是外部32.768KHz晶振?

楼主:
找到寄存器了,SCLK_LF_SRC,汤圆只能赏给自己了。。

网友:
内部不叫晶振,是RCOSC,晶振一般是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
楼主,我最近想做一个射频,了解到CC 2640R2F的通信速率可以到5Mbps。是否有兴趣做一个外包项目 17633350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