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关于取消客编需要客户确认的建议

楼主(2020-11-19):
最近做一款板,数量不多,也就几十片,订单是注明不加客编的,但是做出来的背面还是印有客编,
还好是几十,要是多了不好处理。

之前也做过不加客编的板,做文件的工程员都没加,我也是大略地看了一遍就确认了。这次做板,
工程员习惯的加上了客户,估计是他没有看备注。我也是粗略地看了一遍就确认了,没曾想客编
放在背面,没注意到。做完拿到板才发现。

打电话给跟单员,他首先说一般没有特殊情况都会加客编,做出生产稿后客户自己要确认是否有加客编。
因为下单助手有免责条款,客户一旦确认生产稿并生产出来的板子,后果由客户自己承担。如果要是
几百片或几千片批量的话,终端客户不接受的话,那真是心累啊。

我问跟单员,工程员做完文件后,有没有专门人来审核呢?他说没有,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再安排一批
人来做审核,人工成本将会大大增加。他反复强调客户要自己看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

挂完电话后,我在想现在的图片分析技术那么成熟了,做成生产稿是图片形式的。嘉立创能否在生产文件管理系统
中加入图片文字识别功能,当客户勾选了不加客编的选项,如果工程员做的生产文件有客编字样,系统的图片识别
功能识别出来了,就不予以提交生产文件给客户确认。因为每个客户的客编是固定的,加上这个条件去识别应该不是难事。

这样做避免了增加了增加审核人员,只是一次性软件开发投入。毕竟没有做过这种软件功能开发,不知这样的投入是否值得。
当然客户自己确认生产稿,真不能马虎,要仔细审核再确认。

这里提的建议仅当小小的话题讨论一下,如果能做出来,岂不是大家都乐于看到效果呢?

网友:
不是太懂这个生产文件。

我觉得文件如果是软件生成的就应该可以直接读出来。

好像是不同软件的协同出了问题。

网友A:
批量的时候加工艺边上的,不影响,当然,你选择了不加客户编号而实际上加上了,是JLC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的时候加工艺边上的,不影响,当然,你选择了不加客户编号而实际上加上了,是JLC的责任 ...

我的板子没加工艺边,另外下单的时候有写免责声明的

网友B:
一直觉得用“客户确认”这个功能,不如多打一次样,然后用返单

人工确认来确认去的,又不能保证100%不出问题,意义不大

赶工期的话,另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用“客户确认”这个功能,不如多打一次样,然后用返单

人工确认来确认去的,又不能保证100%不出问 ...

不针对任何一家PCB厂,只是说下:

1、返单的设备,听说没有那么好,每次做打样的设备,都是精锐,返单的设备是那些收购厂,设备比较老旧的;
2、之前批量返单也出过幺蛾子,PCB本身陆陆续续爆发出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返修完,唉~~~

网友D:
实在搞不懂生产稿的价值,用户掏了钱还要去承担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用“客户确认”这个功能,不如多打一次样,然后用返单

人工确认来确认去的,又不能保证100%不出问 ...

没有用的,你返单也是要选上不要客编+确认生产稿。不然还是会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针对任何一家PCB厂,只是说下:

1、返单的设备,听说没有那么好,每次做打样的设备,都是精锐,返单的 ...

返单只是保证设计和生产原始文件的一致性

品质的一致性,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估计就是苹果这样对供应链管控到极致的厂家,不同供应商的品质也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搞不懂生产稿的价值,用户掏了钱还要去承担责任。。。

我也是这么想的,客制化需求付费那是肯定的,不过效果没达到,感觉不值得,
另外忘了说,跟单员说可以退十块钱,但感觉还是解决问题根本。

网友:
下单的时候花10块钱 加了 “不加客编”选项,而生产稿又出现了客编,这种情况算是JLC方面的失误(工程人员的锅),应该有赔偿补偿。不然失去了10块钱的意义。

网友:
我觉得也是,不能因为确认了生产稿,就把所有责任推给客户了把?

网友:
作为收费的增值服务,得做到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在搞不懂生产稿的价值,用户掏了钱还要去承担责任。。。

确实有甩锅的感觉。如果生产稿客户确认时发现有错误,如果可以赔偿。估计就会减少很多争执,生产稿的质量也会提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甩锅的感觉。如果生产稿客户确认时发现有错误,如果可以赔偿。估计就会减少很多争执,生产稿的质量 ...

听跟单员说他们会处罚做文件的工程人员,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如果自己是那个做文件的人,经常看到处罚,做事也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F:
不加客编好像要加钱的。 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加客编好像要加钱的。 加了没有?

我是选了“不加客编”,扣10块钱,另加3块钱确认生产稿的费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选了“不加客编”,扣10块钱,另加3块钱确认生产稿的费用。

不是说确认生产稿不作为判定责任的依据么?
看起来确认生产稿功能已经在某些场合作为判定责任的依据了?
其实呢,如果是不想最终让客户看到客户编号的话,可不可以通过指定位置加编号的方式来实现呢? 比如,把编号加在某个大些的芯片下面?藏起来。
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考虑的话就没办法了。
刚才试着下了个单子看看,的确是这样的条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选了“不加客编”,扣10块钱,另加3块钱确认生产稿的费用。

这应该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处理方案不是退款就是免费重做,加不加急看心情。但绝不会承担连带损失。
已经交了相关费用,指定编号位置要确认可以理解,但是取消编号也要客户确认,的确是甩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处理方案不是退款就是免费重做,加不加急看心情。但绝不会承担连带损失。
已 ...

默认是只退这项服务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确认生产稿不作为判定责任的依据么?
看起来确认生产稿功能已经在某些场合作为判定责任的依据了? ...

之前做几次不加客编的板算是运气好刚好没加,不知道有这个条款,这次碰到了知道了。

如果能从软件方面入手,图片识别的方式检测此项与客户选择不一致时,不予以提交
工程文件给客户来确认,不过可能也只是我想当然了,真正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应该是嘉立创的责任,但是处理方案不是退款就是免费重做,加不加急看心情。但绝不会承担连带损失。
已 ...

哈哈,连带责任? 想都不要想。
重做?退PCB款? 想一想就好。
有争议的是那10块钱的服务费而已。但这10块钱的服务费明显不是楼主关注的焦点。
现在看来,因为确认了。所以那10块钱似乎也是退不了的。但这似乎并不重要。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前做几次不加客编的板算是运气好刚好没加,不知道有这个条款,这次碰到了知道了。

如果能从软件方面入 ...

图片识别?
不用那么麻烦吧?
如果这软件都是JLC自己的研发人员开发的话,那给操作员的软件上加一个权限控制就好了:如果选不加编号的话,没有向该工程上增加字符型的编号的权限就好了。其他的调整等权限正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片识别?
不用那么麻烦吧?
如果这软件都是JLC自己的研发人员开发的话,那给操作员的软件上加一个权限 ...

从目前来看,选择不加客编而仍被加的情况不是个例,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也是OK的,只要多一重把控,出问题的概率就小很多,这样我觉得花的十块钱才值。

网友(2021-02-01):
好奇的问下JLC,不加客编,你们如何确认板子的型号和对应的客户关系的?每天出货量那么多,会发错货吗?

网友:
除非遇到强势、霸王的甲方,千万也别签订有连带责任的合同,最大赔偿金额就是合同金额!

网友:
我估计还是因为价格。

嘉立创因为做得便宜,必须有一定的免责条款比如:客户确认后,就不承担责任。

这是可以理解的。

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认为任何情况下嘉立创应该无条件赔偿的,我建议远离嘉立创,因为嘉立创目前的低价策略做不到这样的服务。

估计外面比嘉立创贵十数倍的高端pcb公司可以做到无条件赔偿。他们能赔偿,也是因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