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2N7002 S D极会导通

楼主(2020-11-19):
本来就不太懂模电,第一次用场效应管,搭了一个电路,按理说,门极上有电压,S D才会导通。

这我个电路,上电就导通(LED亮了),做了两个这样的电路都是如此。量过门极上无电压,将门极接地,

LED也是亮的。实在想不通,请大家看看可能有什么原因。

网友:
上下接反了,经过体二极管导通了
要以那个体二极管反向截止的方向使用,栅极给电压时,MOS导通,此时相当于二极管被短接。
MOS可以反向使用,某些设计中会用到,比如锂电池保护板和双向控制的开关,
反向开启时二极管被短接,压降很低,反向关闭时只能走体二极管,压降大约0.7,这就看起来是怎样控制都是通的

网友:
你的原理图Q1不是画了一个二极管?电流从二极管过去了,与G脚电压无关。

网友:
图上画的很明显,管子里的二极管导通了

楼主:
二极管是封装图里自带的,我用力创EDA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是封装图里自带的,我用力创EDA画的

按照上面大家说的,引脚方向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的D和S反了啊
MOS里面自带一个二极管
这样接,直接从二极管过去电压了
反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D和S反了啊
MOS里面自带一个二极管
这样接,直接从二极管过去电压了

好的,我测试完,汇报结果

楼主:
测试结果:确实D S极搞反了,正确的做法是:门极控制D流向S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明显是被课本教坏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