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超声换能器的动态电感影响大吗

楼主(2020-11-19):
如题,一批换能器,我用阻抗分析仪测了下,有一小部分的换能器的动态电感为0.5H以上,而大部分的换能器的动态电感是0.15H左右,也正是那部分动态电感值大的的换能器,两端幅值明显偏低,所以我想咨询一下,动态电感这个主要是影响什么?换言之,为什么会影响幅值?

网友A:
超声波功率输出电路好像是LC谐振网络,L或者C变了,你猜会影响啥

网友:
估计是固定频率的电源,电感变了,谐振的频率就变了,也就是失谐了,幅度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功率输出电路好像是LC谐振网络,L或者C变了,你猜会影响啥

我软件处理了,有频率自动跟踪的,示波器波形没有失真,

网友:
波形不失真,不代表你的驱动频率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