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牌联想小主机,使用多大外接电源啊?此坛哪位亲可扔一个?

楼主(2020-11-19):
第一图的最下面是电源接口?请问应该用何样的电源?

网友:
正常应该是12V3-5A电源,内正外负,电工根据电路判断下很容易的。

网友:
看接口像ATX的    并不是单独给一个电压就好了

网友:
输入12v,内带了DC-ATX单独转接板。主板输入应该是标准ATX

网友A:
12V就行,然后看你CPU这些功耗,比如需要65w那就买65/12A的电源

网友B:
12V 3A 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3A 就可以的。

36W,怕功率不够的。

外加电源成功点亮。如果用外加适配器用的话,里面的硬盘貌似供电咋个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就行,然后看你CPU这些功耗,比如需要65w那就买65/12A的电源

一个凌动ATON的1。6G的玩意,用多大电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