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路H桥全桥电机驱动芯片40V2A

楼主(2020-11-19):
如题,用于直流电机驱动,常态工作为30V1.2A,
控制电机正传反转,调速度,
sop8封装最好,14脚也可以,
价格要1元以下,月20k

网友:
工作状态30V1.2A,你用40V2A的H桥?我怕你是找炮灰

网友:
我理解是能驱动40V2A的桥

网友A:
我知道
A4950: 全桥式 DMOS PWM 电动机驱动器
不过1元以下,是难了

网友:
A4950,标记下

网友:
1元以下,用继电器吧

网友:
常态30V的话SO8应该没有靠谱解,最好用60V或75V的MOS了

网友:
RZ7899 不过只有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
A4950: 全桥式 DMOS PWM 电动机驱动器
不过1元以下,是难了

4950用过,不过我需要电流大点的,所以当时没测试通过- -

楼主:
目前是用的 mos搭的 成本也是1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