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有什么单片机型号是SSOP28封装,1脚地,28脚电源的

楼主(2020-11-19):
现在有个产品,原来用的单片机 SSOP28, 1脚地,28脚电源。 现在买不到了。

我想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单片机是这个封装和这个电源脚位。

谢谢了。。。

网友:
确定不是抄板,放一下图吧

网友:
确定不是抄板??先说说你现在用什么型号。。。。

网友:
看破不说破

网友:
抄板??先说说你现在用什么型号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没怎么下功夫啊,根据楼主的条件我找到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没怎么下功夫啊,根据楼主的条件我找到一款

确实没怎么用心。
合泰的很容易就能找到。HT66F0175/HT66F0185

网友B:
PIC不是都这样的嘛   合泰的一般1脚地28脚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不是都这样的嘛   合泰的一般1脚地28脚正。

PIC的好像都是1脚正,最后引脚是地
没用过合泰的,看来楼主要找的是合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