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三个2.4G的模块通过那种设备可以共用一个2.4G天线?

楼主(2020-11-19):
我有三个模块分别是  zigbee的模块  ,蓝牙,wifi   这三个设备现在用三个天线。看上去很累赘。能用哪个设备完成1-2个天线完成三个模块的收发

补充一下:三个模块的通讯频率是不同的 分别是   2.401G   2.45G   2.472G

网友:
理论上可以用一个……但是肯定得时分复用,丢包会很厉害

网友A:
需要时分复用,你3个同频的模块需要解决共存的问题,要有机制防止同时发射干扰,不然会互相干扰,严重影响传输距离,丢包严重等问题。

网友:
别说一个了,就是你搞3个同时传输的时候干扰都很厉害

网友:
分时复用,每一路环形器隔离,接收部分要做单独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时分复用,你3个同频的模块需要解决共存的问题,要有机制防止同时发射干扰,不然会互相干扰,严重影响 ...

三个模块 通讯频率是不同的。zigbee用的是 2.45G     蓝牙是2.402G   wifi 2.472G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模块 通讯频率是不同的。zigbee用的是 2.45G     蓝牙是2.402G   wifi 2.472G .

WIFI频带20M,并且发射都是有边带功率,一样会干扰到, 只是错开频点要小点。

网友:
加功分器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考虑多合一的模块,例如Esp32都是ble+wifi一体的IC了,好像可以同时连接的,应该有更牛的IC三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