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ax31865读温度

楼主(2020-11-19):
生活中需要总结,大家3线制割这个板时别割断了别的线,看我图片修的惨
/*********start********第一块max31865芯片相关************************/

//硬件对应
#define T1_SCLK        PFout(8)   // 对应PG1
#define T1_MISO        PFin(6)   // 对应PF15
#define T1_MOSI        PFout(4)  // 对应PF13
#define T1_CS          PFout(2)  // 对应PF11
#define T1_RE          PFin(0)    // 对应PB1
//信号描述定义
#define SDI_H  T1_MOSI=1
#define SDI_L  T1_MOSI=0
#define SCLK_H T1_SCLK=1
#define SCLK_L T1_SCLK=0
#define NCS_H  T1_CS=1
#define NCS_L  T1_CS=0

#define SDO    T1_MISO
#define DRDY   T1_RE

//数据变量
IO_EXT u8  Fault_Status; //出水max31865芯片错误标志
IO_EXT float tempture;  //出水
IO_EXT u16   temp1_ad;  //出水的AD值

/*********end********第一块max31865芯片相关************************/

//功能实现函数
IO_EXT void ConfigurePortPins(void); //初始化 引脚功能
IO_EXT void Task_ReadIOInfo(void); //读取IO资源函数
IO_EXT void MAX31865_SB_Write(u8 addr,u8 wdata); //3线配置MAX31865
IO_EXT u8 MAX31865_SB_Read(u8 addr);

#define IO_GLOBAL

#include "io.h"
#include "main.h"
/**
* @brief        MAX31865芯片所用单片机引脚的初始化
* @param
* @param
* @retval
*/
static void MAX31865_Po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Enable peripherals and GPIO Cloc #########################*/
  /* Enable GPIO TX/RX clock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 SPI SCK GPIO pin configuration********  PG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哪个引脚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输出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速度选最快的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SPI MISO GPIO pin configuration****** PF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SPI MOSI GPIO pin configuration**** PF1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SPI cs GPIO pin configuration**** PF1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  re GPIO pin configuration****** PB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NCS_H;
   SCLK_H;
}
/**
* @brief        IO资源引脚的初始化
* @param
* @param
* @retval
*/
void ConfigurePortPins(void)
{
    MAX31865_Port_Init();
}

#define  DT_NUM    0x30  //延时时间
/**
* @brief        简单粗暴的延时函数
* @param
* @param
* @retval
*/
void Delay(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读max31865的寄存器
* @param        地址
* @param
* @retval
*/

u8 MAX31865_SB_Read(u8 addr)//SPI Single-Byte Read
{
  u8 i=0;
  u8 read = 0;

  NCS_L;
  Delay(DT_NUM);
  for(i = 0; i < 8; i++)
  {
    SCLK_L;
    if (addr & 0x80)
        {SDI_H;}
    else
        {SDI_L;}
    Delay(DT_NUM);
    SCLK_H;
    addr <<= 1;
    Delay(DT_NUM);
  }
  Delay(DT_NUM);
  for (i = 0; i < 8; i++)
  {
    SCLK_L;
    read = read<<1;
    Delay(DT_NUM);
    if(SDO)
    {
      read++;
    }
    SCLK_H;
    Delay(DT_NUM);
  }
  NCS_H;
  return read;
}

/**
* @brief        写max31865的寄存器
* @param        地址
* @param        数据
* @retval
*/
void MAX31865_SB_Write(u8 addr,u8 wdata)//SPI Single-Byte Write
{
  u8 i = 0;
  NCS_L;                          //拉低片选信号
  Delay(DT_NUM);          //粗暴延时
  //写地址
  for(i = 0; i < 8; i++)  //0-7
  {
    SCLK_L;                                  //时钟线拉高
    if (addr & 0x80)      // xxxx xxxx  & 1000 0000   addr最高位是否为1简单判断
        {SDI_H;}                  // 为1 发送高电平
    else
        {SDI_L;}                          //为0 发送低电平
    Delay(DT_NUM);                   //粗暴延时
    SCLK_H;               //时钟线拉低
    addr <<= 1;           //数据左移 判断次高位
    Delay(DT_NUM);                  //粗暴延时
  }
  //写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K_L;
    if (wdata & 0x80)
        {SDI_H;}
    else {SDI_L;}
    Delay(DT_NUM);
    SCLK_H;
    wdata <<= 1;
    Delay(DT_NUM);
  }
  //操作完成拉高片选
  NCS_H;
}

/**
* @brief        简单滤波计算温度值
* @param
* @param
* @retval   扩大100倍的温度
*/
u8 temp1;
u8 temp2;
float Get_tempture(void)//PT100
{
  float temps;

  u16 dtemp[2];
  u16 data_temp;
  u8 i;
  static u8 cnt_num =0;
  static u16 temp1_num[8];
  static u32 temp1_sum;
  static u16 temp1_min =0;
  static u16 temp1_max =0;
  dtemp[0]=MAX31865_SB_Read(0x01);//读RTD_MSB
  dtemp[1]=MAX31865_SB_Read(0x02);//读RTD_LSB
  data_temp=(dtemp[0]<<7)+(dtemp[1]>>1);//Get 15Bit DATA;

  temp1=dtemp[0];
  temp2=dtemp[1];
  temp1_ad = data_temp;

    if(cnt_num<8)cnt_num++;
    else cnt_num=0;

    temp1_num[cnt_num] = data_temp;

        temp1_min = temp1_num[cnt_num];
          temp1_max = temp1_num[cnt_num];

          if(power_time < 10) return 0;

          for (i=0,temp1_sum=0; i<8; i++)
          {
                 temp1_sum += temp1_num[i];
                 if (temp1_num[i]<=temp1_min) temp1_min = temp1_num[i];
                 if (temp1_num[i]>=temp1_max) temp1_max = temp1_num[i];
          }

          temp1_sum -= temp1_min;
          temp1_sum -= temp1_max;
    temps = temp1_sum/6;

    temps=(temps*402)/32768;//Here is the rtd R value;

    temps=(temps-100)*100/0.385055;//A gruad 本身值经扩大100倍单位为1摄氏度

    return temps;
}

/**
* @brief        得到PT100温度值
* @param
* @param
* @retval
*/

void  GetPT100_Temp(void)
{

        u8 i;
        static u8 cnt_num =0;
        static float temp1_num[64];
        static float temp1_sum;
        static float temp1_min =0;
        static float temp1_max =0;

    if(cnt_num<64)cnt_num++;
    else cnt_num=0;

    temp1_num[cnt_num] = Get_tempture();

        temp1_min = temp1_num[cnt_num];
          temp1_max = temp1_num[cnt_num];

          if(power_time < 10) return;

          for (i=0,temp1_sum=0; i<64; i++)
          {
                 temp1_sum += temp1_num[i];
                 if (temp1_num[i]<=temp1_min) temp1_min = temp1_num[i];
                 if (temp1_num[i]>=temp1_max) temp1_max = temp1_num[i];
          }

          temp1_sum -= temp1_min;
          temp1_sum -= temp1_max;
    tempture = temp1_sum/62;
    Fault_Status=MAX31865_SB_Read(0x07);//Get Fault_Status
}

/**
* @brief        读取IO资源
* @param
* @param
* @retval
*/

网友A:
哎,我们在用,只是这货没办法切量程,只能换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们在用,只是这货没办法切量程,只能换电阻。

这位兄台,为啥故障寄存器  为 0x04 ,温度还是正常的呢,tempture 是扩大100倍的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为啥故障寄存器  为 0x04 ,温度还是正常的呢,tempture 是扩大100倍的温度? ...

故障没注意过,温度看你前面的算法是扩大了100倍的。

网友:
有没有碰到用带接地屏蔽网的热电偶,有些天,会一直读不出实际温度,读出温度为0,工业现场,原来用玻璃纤维包裹的热电偶一直正常,后来客户换用带接地屏蔽网的热电偶就有问题,
然后,想了佷多办法都解决不了,最后还是用了无接地的屏蔽网热电偶敷衍过关

网友(2021-01-05):
收藏,马上要用到

网友B(2021-04-12):
引用 网友A:
哎,我们在用,只是这货没办法切量程,只能换电阻。

PT100和PT1000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T100和PT1000切换?

对,它是以参考电阻来采样的,只能固定量程,不能动态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它是以参考电阻来采样的,只能固定量程,不能动态切换。

最近遇到麻烦,本来用zlg的模块采集PT100,结果客户要换成PT1000,模块不能兼容。只能换成其他方案了,准备用这个MAX31865了。

网友:
搭车问一下,这个芯片有没有国产替代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它是以参考电阻来采样的,只能固定量程,不能动态切换。

是不是可以自己设计电路,做个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