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CPU核心供电短路,求确认

楼主(2020-11-19):
在VCC_CORE电容上量到短路
然后用1v 2.5A在+VCC_CORE上烧机,CPU发热,是不是CPU挂了,或者要重新植球

经验不足,发帖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
短路是多少欧?cpu发热不代表坏了。dc-dc断开没有?滤波电容有没有发烫的?

网友:
一般核心电流都很大,点阻挡量出来可能就只有几欧,看起来是短路的,其实是正常的。

网友:
cpu一般都几十W的功耗,1V供电,电阻算一下才几十毫欧

网友:
那 By Pass 电容估计也会短路的。

网友:
Vcc_core电流很大的,所以一般这个对地阻抗都只有几欧姆而已,你用万用表通断路点当然会响了啊。
正确操作是去查白皮书,该电压的阻抗是多少,然后用欧姆档来测测。

网友:
这是哪个CPU,最大用过20A,30A没玩过

网友A:
发热不代表cpu坏,多供电的复杂处理器很多供电有上电逻辑,因为你只给了处理器核心供电所以处理器逻辑可能混乱发热。简单判定方法,用空调吧板子吹尽量凉快,别冷凝水就行,用4位或者3位半的数学万用表红表笔gnd红表笔vcc-core二极管档位反向pn多少v。如果是0.000v则判定短路,如果0.001v不定坏。断开core多路供电电感吹冷重测如果还是0.000v则绝对是处理器坏了,检验万用表红黑对接是否肯定每次0.000v。如果没1mv精度也就能看个大概,我猜测你发这里指的是x86电脑处理器,比如i5   8280u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不代表cpu坏,多供电的复杂处理器很多供电有上电逻辑,因为你只给了处理器核心供电所以处理器逻辑可能 ...

很有帮助,谢谢你,二极管测试 0.001v - 0.002v,蜂鸣档,0.002 Ohm

目前现象,开机触发,cpu风扇抖一下就停了,然后不需要断电还可以再次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不代表cpu坏,多供电的复杂处理器很多供电有上电逻辑,因为你只给了处理器核心供电所以处理器逻辑可能 ...

但是我二极管档,两个表笔短接,也是0.001-2跳动

网友:
104电容短路坏的概率还大点

网友:
可以试试从电源那边看看有没有检测到过流

网友:
找个能够提供大电流的电源,直接接到VCC_CORE上,如果CPU坏了就会直接烧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