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89是终身保修的吗?我的10A电流插座内部短路了

楼主(2020-11-20):
fluke电流插座有识别功能,现在我的表出故障了。我分析是10A座内部短路了。拆开pcb,发现这个座是两个脚的,平时应该是断开,插入表笔才短路的。

我的表的故障现象是:

1。我已经确定2条保险丝都是完好的。

2。电压电阻档全部显示 LEADS,并哔哔响,但电流档正常。

3。10A电流档可以正常使用。

4。将10A保险丝拔走,电压电阻档可以正常使用。

我使用牙签等,无法使这个座恢复。

有人知道怎样清理这个座?  不能喷东西进去,我担心失去保修,因为这表据说是终身保修的。

网友:
我就是fluck出来的,不过是光电部门搞方案的

楼主:
奇怪洗个澡出来,再开机,又好了。

先观察一下。

网友:
我之前是棉签沾酒精洗的,洗后10来年没再出问题。

网友A:
你和我一样的问题,显示LEADS,并哔哔响。我当时自己找到问题了,在国外一个论坛上,说是那个插座的问题,换那个4孔的插座就好了,然后我寄到FLUKE去售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也修不了,我跟他们讲说是这个4孔座子的问题,FLUKE退回来的时候给我顺便多寄了一个4孔的座子让我自己换。自己换了后就正常了。
应该是这个4孔的座子里面有一个检测电流档插入的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有问题了。
解决办法:
1.换座子
2.拆保险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洗个澡出来,再开机,又好了。

先观察一下。

你这个现在好了,过两天可能又会出现,跟我之前的反复是一样的。感觉跟使用环境潮湿度有关。

网友:
应该是受潮了,我的189在深圳买的,刚买来也有此问题。回北京后先用热风枪吹了吹,然后在插座处放了一包防潮剂,至今没有再犯。也可能是北京没有南方那么潮的原因。
怀疑检测表笔插入用的上拉电阻太大了,导致受潮也认为表笔插入。可能换小点的电阻就可以了,但我的表没有再犯,所以也没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样的问题,显示LEADS,并哔哔响。我当时自己找到问题了,在国外一个论坛上,说是那个插座的问题,换 ...

4孔?

我拆了看,10A座只有2个脚。两个电流档的脚分开的, 电压和com座两个脚短路的。

还不能单独换,因为4个一组的。淘宝264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现在好了,过两天可能又会出现,跟我之前的反复是一样的。感觉跟使用环境潮湿度有关。 ...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还有一台187,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样的问题,显示LEADS,并哔哔响。我当时自己找到问题了,在国外一个论坛上,说是那个插座的问题,换 ...

你的不是189吧?

189据说是终身保修。其它便宜的型号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不是189吧?

189据说是终身保修。其它便宜的型号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

我的就是189,寄北京FLUKE售后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189,寄北京FLUKE售后处理的。

不是没有给你维修吗?

楼主位说的是上海。难度上海可以修?

现在看来我的可能受潮了。

现在可以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给你维修吗?

楼主位说的是上海。难度上海可以修?

反正当时售后给打了一个电话说明情况,有7/8年 ,有点忘记当时的具体细节了,好像是说维修接插件的一般是要换主板,因为189停产了,他们没有这款的主板(不知道是不是暂时没有)。然后说他们可以提供一个4孔的座子,可以自己换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