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磁环做个升压变压器,磁环不知道选哪种

楼主(2020-11-20):
我们现在用的EI变压器,很小个头,10mm*10mm大小,电压由4V升压到800V交流,频率100多KHz, 功率就几百毫瓦。
我想试试用磁环做,环中心可以放其他东西,外径小于18mm, 内径大于10mm,磁环用哪种材料比较合适?我之前没有做过电源,对磁性材料不懂,请大神帮个忙。不知道用磁环做能不能做成。
我的汤圆不够悬赏了,支付宝也停用了,事成用红包谢谢吧。

楼主:
找供应商做了两个样品,感觉他们没按我的要求来,磁环内径都不满足,工作频率也上不去,我看磁环是绿色的,我要自己来了

楼主:
原边大概20uH左右,匝比有80

网友A:
如果磁环,材质选择铁硅铝,应该没问题,输出电压较高,注意原副边的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供应商做了两个样品,感觉他们没按我的要求来,磁环内径都不满足,工作频率也上不去,我看磁环是绿色的, ...

这个上到800V,初级和次级各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磁环,材质选择铁硅铝,应该没问题,输出电压较高,注意原副边的隔离.

这种磁环是什么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上到800V,初级和次级各为多少?

他们给我做的成品原边只有2匝,副边有160,我测下来原边没有20uH

网友C:
这个没有隔离吗?原副边没有绝缘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隔离吗?原副边没有绝缘纸吗?

这个原边副边没有隔离要求,目的只是产生一个800V的交流高压

楼主:
我用开关管驱动变压器,原边的谐振(是叫这个名字吧?)振荡频率只有40K左右,与参数不符,变压器的谐振频率要把副边的也算进去吗?

网友D:
用SG3525推挽方式做不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G3525推挽方式做不更简单吗?

没有我这个简单,我之前的电路就一个变压器加一个开关管就能实现,只要匹配好谐振电容,PWM有单片机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磁环是什么颜色的?

这颜色不确定,需要找具体的厂家,白色或者黑色都有

网友E:
紧耦合变比上不去,像特斯拉线圈都是松耦合,复边电压能击穿空气

网友F:
墨绿色的一般是共模线圈用的锰锌铁氧体磁环,导磁率高,极易饱和,你这个应用场景不太适合。
单端驱动应该选用铁粉磁环,100kHz可选择铁硅铝或52材蓝绿环。

网友G:
磁环做单端驱动,有没有剩磁积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紧耦合变比上不去,像特斯拉线圈都是松耦合,复边电压能击穿空气

我这个对空间利用率要求高,松耦合好做吗?我这个磁环中间还要放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墨绿色的一般是共模线圈用的锰锌铁氧体磁环,导磁率高,极易饱和,你这个应用场景不太适合。
单端驱动应该 ...

谢谢大师,这个变压器我一拿来就感觉不行,我找他们重新做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环做单端驱动,有没有剩磁积累问题?

剩磁我不太熟悉,刚刚查了一下,大功率的变压器出现的比较多,我这个电流初级就几十毫安,不知道问题大不大,之前的测试感觉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