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牙 MESH网络有关问题

楼主(2020-11-20):
淡出RF开发10年,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一个项目,想考虑蓝牙Mesh组网通讯,特向高手们请教:
1,蓝牙Mesh组网现在应用成熟吗?
2,有兄弟有实际的mesh组网应用案例吗?说说实际使用的情况如何?
3,市场上支持mesh的芯片方案主要有哪些?

我当前项目的概况是,大约有80~100个设备要组网,其中部分(大约10%)要求通讯延时小,部分对延时容忍度比较高。通讯量不大,蜂窝网就能满足要求,距离近,基本不需要路由。

当然用2.4G自组网也可以,但是如果蓝牙mesh应用成熟的话,优选成熟方案。

网友A:
Mesh节点功耗不低,适合灯具控制之类的应用,另外去年各大厂推得比较多,今年好像没什么声音了。

网友B:
1. mesh延时不小 记得20mS左右。如果节点多,延时可能更大。
2. mesh节点,  终端节点功耗还是很低的。中续一般常供电。
3. 基本上做BLE的厂家  都支持mesh。

楼主:
谢谢各位,20mS的延时是OK的。

网友:
想问下蓝牙mesh网关有比较完整的开源参考吗?

网友:
看有文章说蓝牙mesh最好在20个节点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esh节点功耗不低,适合灯具控制之类的应用,另外去年各大厂推得比较多,今年好像没什么声音了。 ...

请教一下:
BLE Mesh节点功耗实际在什么数据量级呢?
跟Lora和ZigBee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mesh延时不小 记得20mS左右。如果节点多,延时可能更大。
2. mesh节点,  终端节点功耗还是很低的。中续 ...

有基于BLE MESH的传感器和网关厂家推荐没?
一直想试试,但貌似除了小米这种智能家居的以外很少,小米的又不开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BLE Mesh节点功耗实际在什么数据量级呢?
跟Lora和ZigBee比呢?

MESH的中继(Relay)节点和代理(Proxy)节点一般的功耗在十多mA左右,发射功率大的接近30mA,
低功耗节点的话可以休眠,功耗可以到mA以下。以前有个项目想上mesh,测过“有人”的mesh模块,
平均功耗是13mA左右,感觉功耗太大就没有考虑。

没用过Zigbee,看网上有人测的CC2530的各种固件下的功耗,从8mA到二十几mA不等。对比来看电流
都在二三十mA。文章入口

网友:
可以。
但数据量不是很大,几十个字节。
小米用的Mesh方案有Telink,NRF等,比较成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SH的中继(Relay)节点和代理(Proxy)节点一般的功耗在十多mA左右,发射功率大的接近30mA,
低功耗节 ...

谢谢指导。
看来功耗都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mesh延时不小 记得20mS左右。如果节点多,延时可能更大。
2. mesh节点,  终端节点功耗还是很低的。中续 ...

哥们用的是哪家的芯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