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自动确认生产稿,不讲武德?耗子尾汁!!!

楼主(2020-11-20):
更新:11月20 13:44 最新进展
经过和客服的沟通,找到问题所在。
在确定生产稿那一栏点击“需要(收费3元)”,会弹出如下截图的提示框。选择“不允许系统自动确认(无论货款多少)”就可以了。

但是在此之前,嘉立创出了一个功能是,下单帮我默认选上“需要确定生产稿”。

因为我很早就启动了此功能,所以我每次下订单系统都会帮我选择“需要确定生产稿”。
所以就不会出现那个提示框。

作为一名代码开发工程师,业余硬件爱好者,这个BUG的出现主要还是软件逻辑判断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认为不是我的过错,所以这个帖子,依旧骂你们。
嘉立创不讲武德,耗子尾汁!!!

原文如下:

首先,开局一张图,嘉立创又不做人的一天。
嘉立创不讲武德,耗子尾汁!!!

之前下单,勾选了确定生产稿和不加客编,结果生产稿出来还是给我加了客编。
那我出10元的意思何在?让我自己花3元看我花的10元有没有奏效?

这次4单板子,11月19 17:39:37下单,11月19 17:53:56付款,想着你慢慢弄,我明天上午再确认生产稿。
结果自己一开电脑,你直接给我确认生产稿了???

这是什么操作,等于说我4笔订单的3元确定生产稿一共12元白出了??
我不确定生产稿,影响生产进度是我的责任,你自动给我确认算什么?
板子出问题,你嘉立创是否赔付我板子钱+时间成本???

嘉立创,不讲武德!来,片!来,吐吸!我一年轻小伙子,这好吗?这不好!
我劝嘉立创,耗子尾汁,好好反思,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聪明,小聪明啊,要以和为贵要讲武德。

网友A:
马老师别激动,冷静冷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老师别激动,冷静冷静

对嘉立创“积怨已久”!

网友:
别的不知道 ,这帖子让我笑了。

网友B:
且不论真相如何,为几块钱发个帖,有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且不论真相如何,为几块钱发个帖,有趣。

商业上,这个不是钱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不论真相如何,为几块钱发个帖,有趣。

什么是消费者权益知道吗!这是几块钱的事吗?你权益被侵犯习惯了吧,麻木不仁。

网友C:
我觉得是嘉立创是拼板做的,其他板子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嘉立创是拼板做的,其他板子等不了

不应该是等我确认生产稿了,再下发工厂做工程吗。

网友D:
马老师大意了!

请将楼主位的size 文字空字符全部删除。

本论坛不允许发大字体,因为我们要兼顾手机用户。

网友E:
应该是有个超时时间吧?超过了多长时间的话自动确认。
我从来没用过确认生产稿功能。我认为就算要确认生产稿也是厂家自己确认。我只确认我自己的提供的文件。厂家的每个步骤中间的步骤要厂家自己确认。
我的文件出了问题的话我我全责。
这样看来是JLC不是很自信,用户选择了不加编号,但是是不是加上了还要客户来确认。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等我确认生产稿了,再下发工厂做工程吗。

我也经常碰到,选了3元确认生产稿,后来就自动确认了。好像是没及时确认,他们系统就自动确认下单生产了。

网友G:
看来还得出一个选项, 先是注明 出了生产稿后多长时间会自动确认。  其次是增加选项: 确认生产稿后 才是正式下单

楼主的是自动付款的?不是后付款?

网友:
一直觉得确认生产稿是个很扯的流程,所以我一直用的是打样然后返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个超时时间吧?超过了多长时间的话自动确认。
我从来没用过确认生产稿功能。我认为就算要确认生产 ...

其实我在想,确认生产稿这玩意是不是应该像买保险一样,如果确认没问题,这3块付了就付了,但如果确认有问题,像选了不加客编还是加了,那JLC是不是应该双倍赔付给客户才对?
毕竟客户花了钱和时间去确认JLC做错事,难道不应该有点惩罚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老师大意了!

请将楼主位的size 文字空字符全部删除。

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经常碰到,选了3元确认生产稿,后来就自动确认了。好像是没及时确认,他们系统就自动确认下单生产了 ...

可以看我编号,已经到Y61了,之前经常下确定生产稿的订单,没有遇到过自动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还得出一个选项, 先是注明 出了生产稿后多长时间会自动确认。  其次是增加选项: 确认生产稿后 才是正 ...

我下单勾选了“客户自己确认订单”,我是等全部审核通过后4个订单一起合并付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在想,确认生产稿这玩意是不是应该像买保险一样,如果确认没问题,这3块付了就付了,但如果确认有 ...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之前就骂过,快板厂啥都图快,客户花钱了还不办事。

楼主:
请问这个选项在哪里,可以看我编号已经Y61了,之前就下过很多次确定生产稿的单,但是没有遇到过自动确定的。

网友:
请紧急联系,审核结果里的联系人,遇超时系统上午自动确认下去的,也许还没有排工作板,还有修正的时间。

先联系,再帮检查,是否有问题,有问题帮提出来。

网友:
楼主大意了,选择是否自动确认生产稿的功能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点击需要确认生成稿的按钮就会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我编号,已经到Y61了,之前经常下确定生产稿的订单,没有遇到过自动确定的 ...

哈哈,看了一下。我的已经是Y249 了。还有N多次小批量。
总共花费接近20万了。
总体上来说质量还是不错的。20多万的单子了总共有两次漏掉丝印层。其他的没啥问题。
也有过两次JLC联系我,说哪哪儿短路了。我是很感恩的。
但从来没有用过确认生产稿功能。我的文件出问题我全责。屁都不放的改版重做。
如果不是逼着用,我是不打算用的。我感觉让客户花钱去确认加工过程中间的文件的行为很搞笑。

楼主:
经过客服沟通,真相已大白,我组织下语言,更新下最新情况。

网友:
下单选,需要确认生产稿,会有这个提示说明,选完才能进行下去;但是,提交成功后,付款前,再帮改选上的 需要确认生产稿,只是能选选上,已没有这个说明提示了。细则里有 【确认生产稿的倒计时】的相关说明,请帮看下,谢谢。

为什么我极力推荐选择确认生产稿?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4.html

确认生产稿细则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10.html

网友:
楼主大E,摸到了JLC的屁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之前就骂过,快板厂啥都图快,客户花钱了还不办事。 ...

不要动不动以爷的口气说骂过,有言在先,写得清清楚楚就行,嘉立创是互动的网络下单平台,为什么成本性价比能有这么高,除了庞大的订单全自动化的制作流程能推薄成本外,这中间也是因为客户在相互参与,为厂家节省了大大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如果想像爷一要的服务,那不要找网络下单平台,找错了地方,永远记往,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供货商!
个性化不加客编,为什么要确认,是因为99%的板子都加客编,工程师很容易出现失误,而这个针对性特别强,做为客户很容易检查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动不动以爷的口气说骂过,有言在先,写得清清楚楚就行,嘉立创是互动的网络下单平台,为什么成本性价 ...

我已经更新最新情况,本质还是你们自己软件开发逻辑问题。
我为什么骂,因为我出钱选择了服务,但是你们无视。
我感觉受到了侮辱,所以我骂。

另外交代下背景,我是WEB前端工程师,硬件自学的,业余爱好研究开源硬件。
我板子一般都是30pcs 左右或以下,我对板子的丝印有要求,一般会在板子上面做LOGO或者一些PCB艺术之类的创作。
我之前做过一次板子,效果OK。但是返工后丝印模糊的一批,我投诉,客服给我回复“按国际IPC-a-600J 的二级标准,是符合 可辨认的,有一点残缺但是可以辨认的情况就是符合标准的”。
这就是我对嘉立创积怨的开始。

网友J:
说过很多遍了,做PCB最好不要用PCB源文件,应该用GERBER文件,GERBER是对自己负责,对客户负责,对嘉立创负责,因为GERBER是全世界标准的做板文件,出问题了,责任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动不动以爷的口气说骂过,有言在先,写得清清楚楚就行,嘉立创是互动的网络下单平台,为什么成本性价 ...

---------个性化不加客编,为什么要确认,是因为99%的板子都加客编,工程师很容易出现失误,而这个针对性特别强,做为客户很容易检查得出来!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从众多的工程师中,抽出1个人来专门做不加客编的工程资料可否。
反正这个人每天做的资料读吧加客编。这样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过很多遍了,做PCB最好不要用PCB源文件,应该用GERBER文件,GERBER是对自己负责,对客户负责,对嘉立创负 ...

我重来就没用PCB文件下过单,都是GERBER文件。
麻烦你仔细看下贴子,我投诉的是服务,不是文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动不动以爷的口气说骂过,有言在先,写得清清楚楚就行,嘉立创是互动的网络下单平台,为什么成本性价 ...

我觉得,确认生产稿,是你们内部的事情。应该给客服3元,而不是你们收3元。

网友:
别投诉了,再投诉就是你资料有问题要被锁定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重来就没用PCB文件下过单,都是GERBER文件。
麻烦你仔细看下贴子,我投诉的是服务,不是文件问题。 ...

不爽就换供应商呀  没有谁离不开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爽就换供应商呀  没有谁离不开谁的

支持样板,色油免费,貌似没有其他板厂可以与之一战吧。
如有,请私信推荐,谢谢,Peace~

网友L:
耗子尾汁是什么鬼?

网友M:
嘉立创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限单,老板的服务宗旨还是不变的,但是员工的心态,不能说膨胀,但是没有前几年那么谦卑,也硬气了。嘉立创是提供大众化的物美价廉的厂家,楼主这样个性化的要求不能对嘉立创要求太高,出了问题忍一忍,嘉立创也不会为了你这一个客户而改变,就像我已经习惯了,反正便宜,只要不出大问题都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嘉立创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限单,老板的服务宗旨还是不变的,但是员工的心态,不能说膨胀,但是没有前 ...

是的,认同。
以后还是低调做人,低调做事,三思后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M:
嘉立创现在生意好得不得了,经常限单,老板的服务宗旨还是不变的,但是员工的心态,不能说膨胀,但是没有前 ...

生意好不好不影响嘉立创服务,就是限单我们也是尽量限大单,尽可能的保证的小的订单安全,事实上无论资源多紧张,也没有限样板订单,对于客户有一种敬畏心态,但是大家也必须要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能认为嘉立创是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承担,我们尽可能放弃美感的页面设计,把让客要注意的事项尽可能标准,让客户共同参与进来,尽量减少问题的发生,事实上对于是嘉立创的问题,嘉立创只会第一时间处理,对于员工的服务,所有的电话都有录音,也确实有性个别服务不好的,也有个别因为客投诉从面导致离职!

网友:
对的,确认生产搞是帮厂家找问题。反而让客户掏3元。不是应该给客户3元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生意好不好不影响嘉立创服务,就是限单我们也是尽量限大单,尽可能的保证的小的订单安全,事实上无论资源 ...

在?返单为什么涨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N:
在?返单为什么涨价了?

现在以经涨了三次了,看板材的行情价格还得涨,板材又被炒起来了,不但涨,大家还在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以经涨了三次了,看板材的行情价格还得涨,板材又被炒起来了,不但涨,大家还在抢货! ...

谢谢你啊,你真是个好人!

网友:
工艺确认,应该是JLC的事,设计的问题,设计师自己负责。蛮简单的道理,要求高的板子,不要给JLC做。要求快且便宜的,给JLC做。

网友:
建议楼主转投他家,不要再来压榨JLC的产能了,最近JLC慢了

网友O:
既然已经要求确认生产稿,就不要默认自动确认生产稿,这种玩脑子的方法不应出现在订单系统上。

网友P:
楼主年轻人,不讲武德,有个选项可以自己选的,自从第一次被系统自动确认后,我每次都敬畏的选择不自动确认,就是为了那宝贵的三块钱~

然,逻辑上,选择付钱确认订单的,应该要默认不自动确认,这跟下单人的本意比较接近,这个系统改起来一点都不麻烦,下单人不确认就晚点收货,这个是客户自己承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且不论真相如何,为几块钱发个帖,有趣。

且不论真相如何,为啥不能为几块钱发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既然已经要求确认生产稿,就不要默认自动确认生产稿,这种玩脑子的方法不应出现在订单系统上。 ...

是啊,手一抖就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年轻人,不讲武德,有个选项可以自己选的,自从第一次被系统自动确认后,我每次都敬畏的选择不自动确认 ...

我很早就开了那个功能,下单系统自动帮我勾选确定生产稿。
之前一直没出现过自动确认,今天突然出现才知道的有超时系统自动确认一说。

至少在我开那个功能之前,下单手动点击确定生产稿,弹提示框是没有超时系统自动帮忙确认一说的。

网友:
统一才能降成本,个性化服务砍了。

网友:
热点文案高手!马老师别激动冷静冷静

网友:
说的简单点,我公司打样,通常都是要求时间比较急的,所以宁愿尽快确认。
只要是我发板,从来都是自动确认,自动扣款。
等不起这点时间。
理论上不经过样板,一个pcb 那么复杂,哪里容易看出问题来?
——当然,我现在基本不画板子。

网友:
需要人工确认的本来不应该默认同意, 必须点选同意才算数, 这样就没理由说没看到或有其他理由

网友Q:
不说别的我就没出错过一次,都按GEber 来,错了也不是厂家的错。。

5元打样还包邮,还能要求什么?

网友R:
干脆砍掉一切 个性化选项。    都必须 gerber 提交。  jlc 才能进一步 压缩成本。  全自动化生产。没有审核的环节。   我认为这才是pcb的未来。

现在还有个人工调整gerber的环节,  成本还有待进一步压缩!!!

jlc 出的所有规矩,就必须是行业的生产标准 。 如果做到这样,整个社会的 效率能进一步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耗子尾汁是什么鬼?

好自为之

网友S:
是哪个马老师? 不是马潮老师吧?

网友T:
淘宝上面卖东西为什么不能拒绝买家,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基于什么原理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T:
淘宝上面卖东西为什么不能拒绝买家,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基于什么原理设计的? ...

你哪里知道不能拒绝买家?

淘宝官方的没有拒绝买家的功能,但很多插件专门拒绝买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哪个马老师? 不是马潮老师吧?

你out了。

投票:你认为马保老师是马老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传统武术的代言人?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2943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哪里知道不能拒绝买家?

淘宝官方的没有拒绝买家的功能,但很多插件专门拒绝买家的。 ...

插件我真不了解,我淘宝店现在是干漂的,就是除开保证金其他0开支的。
我的意思是通过一段对话,大概估计对方是啥德行已经勾画出了,这个人很有可能会退单,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方下单了,如果可以拒绝发货就太好了。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耗子尾汁是什么鬼?

马老师的梗,好自为之

网友:
个人觉得, 这下单的流程有问题:
既然客户选择交钱要确认生产稿, 默认选项就不应该是超时自动确认, 什么时候确认生产稿是客户的问题, 因此导致的交期delay也是客户的问题
一些打样本不是很急的, 客户临时有事要忙结果确认慢了, 自动确认生产, 最后出了问题算谁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干脆砍掉一切 个性化选项。    都必须 gerber 提交。  jlc 才能进一步 压缩成本。  全自动化生产。没有审核 ...

完全按照你的做法生意要少一大半:)
不规范已经很广泛了,况且到底什么是标准的规范的没有统一说法的。
天下又不是只有一家打样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说别的我就没出错过一次,都按GEber 来,错了也不是厂家的错。。

5元打样还包邮,还能要求什么? ...

这问题和是发gerb还是pcb没有一毛钱关系吧?

网友U:
早有人提过建议,便宜打样只针对Gerber,且不需要确认。
可能这样做会降低用户粘度,jlc一直没有采纳
因为不需要确认且只出Gerber的客户,他们换打样厂就和呼吸一样自然。这类客户量产必然不选jlc,打样谁便宜找谁。
只有楼主这类能画pcb但是由不太懂行的人,会把自己绑定在jlc。他们去别的厂量产搞不懂流程,去别的地方打样不一定会被接待。

网友:
引用 网友U:
早有人提过建议,便宜打样只针对Gerber,且不需要确认。
可能这样做会降低用户粘度,jlc一直没有采纳
因为 ...

您确认楼主“不太懂行” ?

网友:
面向大众服务的生产制造工厂能做到这样的流程,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早有人提过建议,便宜打样只针对Gerber,且不需要确认。
可能这样做会降低用户粘度,jlc一直没有采纳
因为 ...

请审题再回复,我是投诉嘉立创的服务。
至于我为什么要确定生产稿,因为之前我遇到过好几次下单,选了不加客编,但还是给我加了客编。

哈哈,说我不懂行,那你可低估我了。
我用过的EDA软件还有板厂可能比你还多。

PCBWAY,JDB,杭州JP,深圳浩达,好又高,还有JLC的海外服务我都用过,一些外资厂我也打过板子,比如深圳艾永特,E-TekNet等。
EDA,我擅长AD和KICAD,Eagle和CADSTAR我也略懂。

我不是硬件产品公司上班的,所以没有大批量的硬件需要生产,我主要是业余做些硬件
主要需求是,丝印、阻焊油墨等。数量都是比较少的30PCS左右。

粉色,桔色,还有天蓝色的板子我都做过,找广信定制的油墨。说我不懂行,你可真会开玩笑。最后看上ID照给你证明下,最近在做的板子,粉色阻焊。

网友:
就事论事,这事楼主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审题再回复,我是投诉嘉立创的服务。
至于我为什么要确定生产稿,因为之前我遇到过好几次下单,选了不 ...

确实玩得挺多,相比而言我才是那个不懂行的,惭愧
pcb软件只用过AD和jlc的eda
pcb厂只接触过jlc和合作多年的一家
jlc现在的个性化服务太多,生产稿确认太鸡肋,打样就是为了查错,本来就是样板还还确认它干啥
理想的加工厂,按图纸加工就行,jlc却觉得图纸太不“人性化”,要提供所谓的“个性化”服务来处理,然后这些个性化服务又引入了新的问题。解决这些的问题的办法就是更加个性化,老千层饼了。

网友:
一直选不允许自动确认,从没出过问题。或许是我们自已当天就确认了吧,毕竟投了板是要跟进的

网友:
客编就不应该加在客户的板子上,代客户画板较多,品种繁杂,客户对这个比较敏感!   但是嘉立创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的选择上有些冗余,软件设计时过于复杂,这点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    才有这种感觉!有时几万的订单,下单选择时就怕哪个选错了,导致全部报销作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动不动以爷的口气说骂过,有言在先,写得清清楚楚就行,嘉立创是互动的网络下单平台,为什么成本性价 ...

反过来,性价比高就可以以爷的姿态要求客户吗?
确认生产稿本来就是为了减少出错的,结果还自动默认出错,是不是不符合人类的逻辑。就算你有言在先,也不排除有人不知道吧?如果lc说第一次遇到有人不知道的,那我认错道歉。不过我相信,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建议把这个改掉吧?

---------------
其实50楼的提议不错,我原来没看到。

网友:
我对嘉立创最近也有点意见,以前打样的时候机械1层跟keepout也是混着用,突然有天打样就说这样不行了,该开孔的全都给我没开孔的就做出来了,也没个提醒,浪费时间金钱,再最近48小时的打样,足足花了5天才发货,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