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EDA的封装错误导致不能贴片!板子还得重新下单,再找人重新拼版,尽快修改吧!

楼主(2020-11-20):
料号C380927,丝印,焊盘都在顶层, 但是元件属性在底层。下单后嘉立创SMT告知不能贴片,得让嘉立创PCB部修改成底层贴片,与PCB部门联系,PCB部门告知是设计问题,他们没办法解决,只能来EDA这边来吐槽一下安慰我受伤的心。

网友A:
就一个料,手工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料,手工补吧

总共一个小片就6颗这个料,等于没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共一个小片就6颗这个料,等于没贴了。

我有个料,之前一直用的都很正常,然后,上回缺货了,临时换个料,
没认真看,换的料错了,每个板子8个,两百多个板子,换屎我了 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料,之前一直用的都很正常,然后,上回缺货了,临时换个料,
没认真看,换的料错了,每个板子8个, ...

还好还好,1天的工作量。。。

网友B:
你确认是嘉立创EDA的库?
你是不是放置到了底层然后导出为AD使用?
目前看不出这个料的库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位的截图 是AD 的呢.  那个脚本也是我写的.  这个跟 EDA没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是嘉立创EDA的库?
你是不是放置到了底层然后导出为AD使用?
目前看不出这个料的库有问题?

我直接从eda的元器件库导入到原理图 然后生成pcb图后就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截图 是AD 的呢.  那个脚本也是我写的.  这个跟 EDA没关系呢

我用eda导入元器件 生成pcb 这颗器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