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有没用过CX32L003这个M0芯片呀?目前烧录不进去的问题。

楼主(2020-11-20):
由于项目控制成本在网上看到一颗CX32L003的芯片价格比较好、闪存也比较大,就买来试一下结果发现jlink烧录不进去不知道是那里设定有问题。请教一下有用过的朋友。
     从上图可以看到jlink是可以连接上芯片的。

但烧录就报报错了。
  估计是在JLINK软件上选不到对应的型号造成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向厂家要配置文件,在Jlink的元器件配置文件里手工添加这颗芯片。

网友:
这个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厂家要配置文件,在Jlink的元器件配置文件里手工添加这颗芯片。

是的我后面才看到有一个CX32L003.FLM文件,我已经添加进JLINK的配置文件里面了。目前烧录是可以了。谢谢你!

楼主:
价格批量价格我还不知道。我看网上有人说9毛多不知道是否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后面才看到有一个CX32L003.FLM文件,我已经添加进JLINK的配置文件里面了。目前烧录是可以了。谢谢 ...

能不能分享一下CX32L003.FLM文件,在他们官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享一下CX32L003.FLM文件,在他们官网上没找到

CX32L003 Keil Pack文件

网友C:
终极办法,具体参考附件readme,里面包含了.FLM文件:
1. 将CX32L003芯片信息添加到JLinkDevices.xml中,这个文件一般在下面这个工具的安装目录下面,根据用户安装的版本和路径不同,名字会有差异,我是以我本机为例
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644f

添加的内容如下:
  <!--                 -->
  <!-- XMC                            -->
  <!--                 -->
  <Device>
    <ChipInfo Vendor="XMC" Name="CX32L003"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1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FlashBankInfo Name="Flash Block" BaseAddr="0x0"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s/XMC/CX32L003/CX32L003F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AlwaysPresent="1"/>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极办法,具体参考附件readme,里面包含了.FLM文件:
1. 将CX32L003芯片信息添加到JLinkDevices.xml中,这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2021-01-05):
引用 网友C:
终极办法,具体参考附件readme,里面包含了.FLM文件:
1. 将CX32L003芯片信息添加到JLinkDevices.xml中,这 ...

很给力!谢谢!

网友(2021-03-04):
目前芯片也都在缺货,CX32L003  看了下资料和STM8 103是PIN对PIN, 但是资料要强大很多,这个IC供货稳定不,有没人在批量用?

网友D:
cx32l003合肥恒烁,没见到哪家在代理卖,用量小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x32l003合肥恒烁,没见到哪家在代理卖,用量小就是麻烦

这款芯片是合肥恒烁设计,武汉新芯生产,对吧?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武汉新芯自己的产品。

网友:
CX32L003 性价比确实很给力,没见什么人用啊

网友:
SWM181也很牛,有16位ADC 和can   怎么也没见什么人用啊。不不知道用哪个, 好像用哪个 过一阵也会涨的感觉。。

楼主:
新联系了一个代理商拿到了这个安装包,目前烧录调试都跟STM32Z这些一样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联系了一个代理商拿到了这个安装包,目前烧录调试都跟STM32Z这些一样方便了。 ...

现在这个芯片什么价位,供货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个芯片什么价位,供货怎么样

现在价格涨了,刚刚问的1.2元,含税。去年9毛多,
正规代理

网友C:
这芯片也是3天2头涨价,今天原厂又通知涨价了,你那1.2可能又得加了,哈哈

网友D:
kation122
哪家,马家没票至少1.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kation122
哪家,马家没票至少1.5了

22楼大侠介绍的正规代理,华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价格涨了,刚刚问的1.2元,含税。去年9毛多,
正规代理

多谢,1.2还好,再高就难受了

网友:
这个芯片的公司是哪家?

网友:
XMC 武汉新芯,有其它家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价格涨了,刚刚问的1.2元,含税。去年9毛多,
正规代理

兄弟能给一下代理的联系方式吗?最近找芯片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也是3天2头涨价,今天原厂又通知涨价了,你那1.2可能又得加了,哈哈 ...

你好!可以私信一下CX32L003的代理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私信一下CX32L003的代理联系方式吗?谢谢!

现在货源紧张,靠原厂每周分货,应该要到5月才会缓解过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货源紧张,靠原厂每周分货,应该要到5月才会缓解过来吧

我之前联系的一个代理,他说交期太长,他们不想做这颗料了。所以我想找一下新的供应商。

网友G(2021-05-10):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帖子  我也遇到同类问题  学习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帖子  我也遇到同类问题  学习学习

我也是用的这个 缺死了 原厂猫着不见终端  让终端自生自灭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I:
替代品八月会开始供大货,或许可以帮助改善一下此款物料的缺货情况

替代品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1-09-16):
cx这个物料现在没见着有宣传了

网友(2021-12-24):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用的这个 缺死了 原厂猫着不见终端  让终端自生自灭

请问还有需求吗?现货供应,价格优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联系的一个代理,他说交期太长,他们不想做这颗料了。所以我想找一下新的供应商。 ...

请问CX32L003F8P6T 还有需求吗?现货供应,价格优势

网友K:
这个芯片现在掉回2块内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芯片现在掉回2块内了

是的,掉下来了,有需求可联系。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J:
请问CX32L003F8P6T 还有需求吗?现货供应,价格优势

这里有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掉下来了,有需求可联系。

我这有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