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要采集15a,15khz的电流信号,转成电压信号

楼主(2020-11-20):
电路要怎么做?,我用acs 724霍尔传感器  ,波形很差。

楼主:
电流信号几乎是方波

网友:
直接用个小电阻+运放不行吗

网友:
用这种分流器,数字电表常用的元件。后端用运放处理就简单了。

网友:
acs 724带宽120KHz,测15KHz的估计也行吧。不知道楼主需求量大不,我前东家也有这玩意,应该是pin2pin兼容的。有需求请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