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散热不行非常烫手,不想换机箱,怎么办?

楼主(2020-11-20):
之前用:I9-9900K + GTX1060,能感觉到机箱上面都是比较热的。
现在换:I9+9900K + RTX3070,都烫死了。。。

前几天才换的,然后试着玩了一局PUBG游戏(才几分钟),鲁大师马上报CPU-85℃。
最后测试拆开发现:显卡上,CPU上, 机箱上,全都非常烫。
临时解决办法:把机箱侧盖打开,这下就非常好了。所以猜测是:机箱散热不行。

问题:我不想换机箱,现在准备把:机箱侧边盖(半透明的亚克力板)拿到外面加工开许多的孔,这样靠谱吗?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加个大机箱风扇,最适宜

网友:
加个空调

网友:
水冷散热位置真的装对了?

网友:
3070和9900K都是散热大户,结果只用了一个240冷排,效果肯定不好,看你的机箱好像不支持360冷排,机箱再加几个风扇吧。
注意冷排风向如果是从外到内,机箱后面加的风扇风向就应该是从内到外,机箱上面如果能的话也加风扇(图里看不到上面,不知道能不能加风扇)

网友:
另外,机箱侧盖看不出是亚布力板还是钢化玻璃,钢化玻璃是不能打孔的。孔少的话效果也不好
机箱散热要考虑风道,冷风被吸入经过发热器件后从机箱吹出,整个过程尽量无遮挡

网友A:
冷排风扇是不是装反了?冷排的位置,散热很差,建议开孔装机箱外面。

网友:
整个机箱泡变压器油里

网友:
感觉是机箱内部没有和外部对流,机箱开孔加风扇对流

网友:
水冷排应该在上边,前边再加风扇,你这样是把热风吹给了显卡

网友:
图片左上位置机箱孔网不就是用来装排出风扇的吗? 做好风道规划,提高进气排气效率。

网友:
把冷排装到机箱外面,最好是装到房子外面。

网友:
加风扇是最简易的。

我的GEN10 加了硬盘挡住散热路径,阵列卡直接热到崩溃。超过130度。

我在阵列卡上加了封锁,现在温度58度。

网友:
9900k 用个240的薄排不热就见鬼了

网友:
主板IO口上面可以加120风扇抽风
侧板换亚克力:
在显卡侧面位置开孔排热风,
在显卡和电源之间开孔装风扇进风,
在冷排上边那个风扇附近开孔装风扇进风

网友:
我觉得先解决风道问题,如果不行再换机箱,USB哪里加个强劲的抽出风扇,机箱底下加抽入风扇,那就能将水冷和显卡的热风通过USB座那边的风扇排出

网友:
空余扩展卡(显卡两侧位置)挡板风扇,您值得拥有。

网友:
电工对散热,风道设计应该是小菜一叠。

网友:
楼主这机箱热气在里面转不出来

楼主:
听大家说:应该是水冷装错位置了。我第一次拆开的时候,也觉得奇怪。
我这个天猫上配的,没考虑过安装,等晚点把水冷改位置。然后报上测试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排风扇是不是装反了?冷排的位置,散热很差,建议开孔装机箱外面。

他冷排的风扇肯定是反了,还有就是240的冷排还是小压不住9900k这个大火炉。

网友:
机箱后面那么多孔,可以加风扇往外排热气,简单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冷排的风扇肯定是反了,还有就是240的冷排还是小压不住9900k这个大火炉。 ...

看9900K的参数,TDP=95W,应该没多大压力啊;
3070的TDP=220W,这个是大头,看看怎么优化一下风路。

还是等楼主大概画一下整个机箱的风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9900K的参数,TDP=95W,应该没多大压力啊;
3070的TDP=220W,这个是大头,看看怎么优化一下风路。

95w的tdp是默认3.6的情况下算出来的,楼主要打游戏肯定就要睿频CPU全力输出喂饱3070这时候240冷排是怎么也压不住。

网友:
后端出风口加两个扇热风扇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确实是风扇安装的问题,这个电脑是天猫配的,居然有这种问题。
不过也发现:风扇根本安装不到这个位置,我是强行打螺丝安装的。因为风扇和内存条和主板冲突,根本安装不到中间。

网友(2020-12-20):
我想在说一句,最近我刚装了一台电脑,我觉得你可以在买两个散热风扇,一个装在左边,一个装在右边,形成右边吹风,左边排风。左边的出热风,右边的进冷风。
注意:有十字塑料架的那面是出风口,你之前的风扇好像就装错了方向

网友:
主板上方风扇位加个风扇

网友:
机箱敞着, 旁边放个台扇对着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