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视门铃的方案

楼主(2020-11-20):
我们有款产品需要用到类似可视门铃或者可视猫眼的功能,但是某宝搜了一圈,没有发现可以二次开发的。
希望坛友有没有类似的方案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A:
君正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刚用上米家门铃2lite + 小爱同学触屏版,有人按门铃小爱就会有提醒然后显示门铃画面,体验不错
价格门铃90块,小爱一百多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上米家门铃2lite + 小爱同学触屏版,有人按门铃小爱就会有提醒然后显示门铃画面,体验不错
价格门铃90 ...

谢谢指导,但是不开放开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君正的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不开放开发吧

肯定不开发,我是觉得这个配合比较便捷,不需要开手机app或者走到门口看屏幕
你们是想做有线的还是无线的?连手机的还是连哪里的?这个要先说说吧

网友:
我准备做别的应用,目前看到Sigmastar或haisi,比较合适,想选Sigmastar,一点资料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开发,我是觉得这个配合比较便捷,不需要开手机app或者走到门口看屏幕
你们是想做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

我们希望可以做成智能门铃的功能,其实就是接我们的系统,用现成的硬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