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 ,可贴器件种类不足的这个伤快好了

楼主(2020-11-21):
嘉立创,可贴的器件种类一直都在增加····
    可能我们的技术员一直不懂客户的心,上架的器件不是客户想用的·····  这不能怪她。

19年前,可贴器件数量26000种左右···
  19年底,可贴器件数量36000种左右···
    20年截至今天,可贴器件数量48159种,接近5万种···
      21年··········,可贴数量·········

不用等21年,在20年前,在11月底、12月初左右我们会统一上架一大批器件手焊。
   具体数量还不清楚,可以知道的是,商城有的器件,能手焊的,都可以上架手贴。

  具体规则,上架后公布,敬请期待···

网友:
一系列20加上后可能效果更好些。 19年前->2019年前

网友A:
申请添加可贴器件时,有以下几个要求:
1. 仅限表面贴装贴片类元件
2. 包装形式仅支持:托盘类包装, 不支持管装
3. 高度小于等于5mm,最小0402(英制),最大28*28mm,引脚间距大于等于0.5mm
4. 这几种类元件暂时不支持: (1)连接器 (2)按键开关 (3)蜂鸣器,咪头 (4)电池 (5)球面类 元件,例如一些大功率LED (6)功率电 感 (7)铝电解电容 (8)49系列晶振

前几天我申请了nrf52840, AQFN的封装,以上要求全部符合。
申请添加可贴器件的结果是被拒绝,理由是“焊盘分布不规则”。

这种芯片,人工焊的话要植锡球(根本买不到这种封装植球的工具),芯片与PCB的对位也不容易,最后再用风枪吹,总之非常非常麻烦,效果还不好;机器焊的话,用钢网锡膏回流焊就够了。
请问,能否给通过一下这款芯片,哪怕是加上一句话“不保证焊接质量”也行,至少对位是非常准确的,底部焊盘稍有点锡就无论如何也比手工焊接可靠得多吧?

解放劳动人民的双手,就靠jlc了啊

网友:
不明白49SMD系列晶振为啥不能贴,是因为不好对位吗?本地的贴片厂机器很一般也贴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添加可贴器件时,有以下几个要求:
1. 仅限表面贴装贴片类元件
2. 包装形式仅支持:托盘类包装, 不支持 ...

应该加个选项,让客户可以选择对应JLC提供的PCB库中相近的封装,JLC就当成是是这个封装的器件来操作,出了问题,客户负责

只要客户能接受,其它应该不成问题。 很多时候像QFN类的器件,麻烦的是引脚对位,而不是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添加可贴器件时,有以下几个要求:
1. 仅限表面贴装贴片类元件
2. 包装形式仅支持:托盘类包装, 不支持 ...

最近也在玩这芯片,开个钢网,然后烙铁+焊油修一修也可以用

网友B:
去掉没库存的再数数比较实际, 不要变来变去最好, 遇到过打样还没收到结果元件就下架了, 完全白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掉没库存的再数数比较实际, 不要变来变去最好, 遇到过打样还没收到结果元件就下架了, 完全白搭 ...

很多型号一样的参数是一样的,就占着个坑

像我们常用的水肖特基啊 SS SK系列啊
常用的MOS 啊 2301 2302啊什么的 却都是扩展库,挺尴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添加可贴器件时,有以下几个要求:
1. 仅限表面贴装贴片类元件
2. 包装形式仅支持:托盘类包装, 不支持 ...

这个封装我与技术员确认下,在焊点球径大小,间距可以的情况下,让先通过。
   这个我们做封装库需要一些时间,这几天,把这个器件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没库存的再数数比较实际, 不要变来变去最好, 遇到过打样还没收到结果元件就下架了, 完全白搭 ...

现在所有扩展库都可以接售邮寄、 预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型号一样的参数是一样的,就占着个坑

像我们常用的水肖特基啊 SS SK系列啊

我们在统计器件的使用数量,会考虑对基础库进行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统计器件的使用数量,会考虑对基础库进行优化。

不是早就有数据了吗

楼主:
目前可贴器件近8万种, 里面有3W种是手工焊接类型,手工焊接的序幕正在揭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可贴器件近8万种, 里面有3W种是手工焊接类型,手工焊接的序幕正在揭开····

看到今天 在猛增 连接器 目录,是可以实操下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今天 在猛增 连接器 目录,是可以实操下单了吗?

扩展库数量要不够用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所有扩展库都可以接售邮寄、 预订

没讲到重点, 主要是可贴库变来变去, 不是缺货变成0.
之前遇到cp2102下架(是不是没货不知道, 是下架了),
把板子改成cp2104, 后来cp2104又下架了然后2102又出现
(现在2104是又出现在可贴但没货)
这种下架的情况就不是寄货就能解决的
不只这个, 我就遇过几个了

网友E:
确实,可贴元件数量不稳定啊,上一批有,这一批又没有,折腾过好几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可贴元件数量不稳定啊,上一批有,这一批又没有,折腾过好几回了

做私有库存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讲到重点, 主要是可贴库变来变去, 不是缺货变成0.
之前遇到cp2102下架(是不是没货不知道, 是下架了),

这种情况备私有库存能解决

网友:
上面说的元件并不特殊,备私有库可以解决。但是很多人不会备的。有时候电容,电阻就也缺货。难道全部元件都备私有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封装我与技术员确认下,在焊点球径大小,间距可以的情况下,让先通过。
   这个我们做封装库需要一些 ...

能通过那就太好了。不求焊接质量,只求能给焊,焊不成功不怪你们。

楼主:
如何在嘉立创提前购买/预订器件
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20319.html

网友A:
今天再次申请了NRF52840,被拒,不过理由变成了“封装数据不全”。看来是正在努力中,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再次申请了NRF52840,被拒,不过理由变成了“封装数据不全”。看来是正在努力中,加油! ...

您可以找下对应封装数据尺寸,发给我:3001 254 983

网友:
已发官方datasheet,感谢你们作出的努力

网友F:
BGA 啥时候可以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BGA 啥时候可以贴?

BGA可以贴的。

网友:
好多器件还是要增加,还有些器件经常没有库存

网友D:
现在很多没库存的物料,可以增加一个过滤选项吗?库存不足的 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没库存的物料,可以增加一个过滤选项吗?库存不足的 不显示!

没库存的,是可以邮寄的。过滤了就看不到可邮寄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库存的,是可以邮寄的。过滤了就看不到可邮寄界面。

这个需求也没毛病,那么做库存排序呢?

网友:
是不是商城没有的器件就不能贴了?
邮寄仅限通过商城邮寄吗?

网友:
我只问啥时候可以两面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