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F407国产替代

楼主(2020-11-21):
求推荐STM32F407国产替代
尽量PIN to PIN兼容,程序兼容,可以用HAL库

需要用到USB CDC,定时中断等功能,谢谢

网友A:
GD32F407这个可以看看。
407没有实践过,用过GD32F450替换STM32F429没发现有不兼容的地方。代码直接当ST写,编译下载运行正常。当时用到的外设spi、i2c、can、usart、pwm没啥问题。

网友B:
STM32F407也涨价涨得很离谱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D32F407这个可以看看。
407没有实践过,用过GD32F450替换STM32F429没发现有不兼容的地方。代码直接当ST写 ...

请问直接用的st库么?用的哪个库,标准库,hal库,ll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直接用的st库么?用的哪个库,标准库,hal库,ll库?

HAL库,CubeMx生成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7也涨价涨得很离谱了吗?

没有翻倍
但是也涨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AL库,CubeMx生成配置。

请问开发环境选哪个好些?iar,mdk,embedded studio,vs+platform io插件?

网友D:
AT32f407应该可用,
不过只用过AT32f403A,替换1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32f407应该可用,
不过只用过AT32f403A,替换103

好像AT32f407是替换10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开发环境选哪个好些?iar,mdk,embedded studio,vs+platform io插件?

MDK,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
直接找做厂家吧,他们如果能替代,一般会测试替代性测的比较全面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A:
GD32F407这个可以看看。
407没有实践过,用过GD32F450替换STM32F429没发现有不兼容的地方。代码直接当ST写 ...

也在用450替换429zi,ST的库,几乎也没怎么修改,使用arm_cortexM4lf_math.lib跑不起来,CPU利用率太高。但是ST就可以,不知道哪点不对,FPU也开启了。想请教

网友E(2022-11-16):
引用 网友A:
GD32F407这个可以看看。
407没有实践过,用过GD32F450替换STM32F429没发现有不兼容的地方。代码直接当ST写 ...

你好 请问你GD32F450   I2C代码 使用的是GD官方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你GD32F450   I2C代码 使用的是GD官方的吗?

我是直接把GD32F450当成stm32F429用的,使用CubeMx配置,代码都是HAL库,没做特殊设置和更改,用到的外设:ADC、I2C、SPI、CAN
没有用到USB,看网上资料说450的USB好像和429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