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外壳3D图

楼主(2020-11-21):
上次申请的免费打3D,申请的是尼龙,但是打的是树脂,这次申请打一次尼龙的,看看效果怎样,以后做结构打样就有个参考,这次的打的小外壳,一个传感器,如图:

顺便讨教下,扣位有更好的设计么?
本人一枚电工,结构不懂

网友A:
免费的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活动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第二波活动了,持续到25号

网友B:
我三弟打印一般不做扣位,直接胶水粘
扣位一般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三弟打印一般不做扣位,直接胶水粘
扣位一般打不好

板子有温湿度传感器,不敢用胶水

网友C:
塑料件设计主要是要壁厚均匀,不要有突变,局部过厚的要掏掉,这样才能让你的手板和量产的一致,才有验证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设计主要是要壁厚均匀,不要有突变,局部过厚的要掏掉,这样才能让你的手板和量产的一致,才有验证的 ...

学习了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画的。

DM,字数补丁

网友:
扣位模具要做滑块,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