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总烧开关管,请帮分析一下

楼主(2020-11-22):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开关管击穿,保险烧断,原开关管smk1060 手上有a8n65h替换,带载时间不长D和S就击穿短路了,检查RCD吸收电路,元件都正常。只有和输入滤波并联的103电容开裂断路(暂时没有替换件,没有更换),其他元件检测正常。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开关管smk1060
用a8n65h替换,仔细参考参数,一个优于原型号才是原则
只有和输入滤波并联的103电容开裂断路   不要轻易放过这个蛛丝马迹    分析一下原因  :是受害者 还是犯罪分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smk1060
用a8n65h替换,仔细参考参数,一个优于原型号才是原则
只有和输入滤波并联的103电容开裂断路 ...

8N65导通电阻Rds比1060大,一个是1Ω一个是0.6,感觉问题不是很大,没有找到并联103断裂的原因,手头只有cbb电容耐压够,先装上。看烧坏管子的状态,不像是过流损坏,感觉是高压击穿,可是看了 RCD元件都测量没问题。头大

楼主:
装上通电已经没有问题,充电20分钟后散热片热的厉害,看来还是过热造成的?手上只有8N65.RDS导通电阻1.2Ω,现有器件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减低发热啊?充电功率120w

网友B:
400 伏电容没问题的话就换大电流的开关管吧,一般我都换成是1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 伏电容没问题的话就换大电流的开关管吧,一般我都换成是10a的

若干次怀疑400v电容,被她完美的外表欺骗了,丝毫没有毁坏的痕迹,一般高压滤波电容都会有鼓包漏液等现象,这个从上面完全看不出来,拆下来后看到底部漏液了,测量完全没有容量了,找了个100uf400v的换上去,试运行一会看看会不会还有问题。想想这个充电器已经使用了快10年了,这十年间几乎没有从插座上拔下来过,等于连续通电10年了,应该首先怀疑电容到期了。

网友C:
1楼的第二张图能看出电解有点鼓了。
如果电容没容量,工作时一般能听到变压器有比较明显的“嗞嗞”噪声。

网友:
原MOS 是10A/600V规格,你现在用8A,短时间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坏了几次MOS,IC都没坏,看来IC还是很耐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第二张图能看出电解有点鼓了。
如果电容没容量,工作时一般能听到变压器有比较明显的“嗞嗞”噪声。 ...

仔细看照片的确有点鼓,变压器的声音简直是我的痛点,这种高频率的声音我的耳朵就像聋子一样,根本听不到,而且耳鸣严重。
总结起来这么简单的维修费尽周折浪费两个多小时,最开始拆掉功率管后通电测量电容两段电压只有不到290v就应该想到电容已经没有滤波效果了,脑子木了了,两个管子替换Rds相差350mΩ管子损耗加大了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应付一下,万幸没烧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