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LIB损坏怎么办?

楼主(2020-11-22):
我这个pcb库文件可以看到大小是7545kB

但是打开以后里面只有一个新建的原件,其它的都没了,谁遇到过?
怎么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我只记得那个经典的年代软件自带有修复功能,主菜单里面就有修复选项,然后选择要修复的文件

网友A:
别的地方拷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地方拷一个

库是我自己做的,没地方找了

网友:
备份目录里面找找,我记得广告软件每次存盘都会备份的。

网友(2020-12-29):
试试直接将lib所在文件夹重命名,再重新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是我自己做的,没地方找了

那就有点坑了,以前上班公司买的正版,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
按照5楼说的找了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同目录下的history文件夹,另外一个是如果你设置过,在另外一个其他的目录每次保存会更新一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