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万用表电阻挡短路表笔可以归零吗?还是有0.1-0.2的?

楼主(2020-11-22):
请问大家的万用表短路表笔可以归零吗?还是有0.1-0.2的?

电阻挡 和 二极管档,优质表笔,或排除表笔电阻情况。

网友:
内阻可以置零的,就像电子秤上有个置零按钮,看看你的万用表上有没有一个REL键

网友:
0.0      FLUKE101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指针表,这样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2021-01-11):
拨盘涂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