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个5.2V,200mA的电源,求指导

楼主(2020-11-22):
以前除了AD和DA考虑基准源意外,其它普通供电的电源没有考虑过精度问题,最近由于用了一个5V供电的DA芯片,内部有基准,但我需要满量程输出5V,也就是说供电要大于等于5V,否则无法输出满量程,同时器件极限最大供电电压不超过5.5V,这下把我难住了。
考虑用LDO产生一个5.2V的电源给DA供电,但是看了好几个LDO的手册,发现参考电压都是在1.25V,但范围是1.2~1.3V,也就是基准的误差是4%,用电阻来调节输出,电阻的精度1%,似乎无法保证电源输出范围在5V~5.5V之间,如果增加可调电阻,生产上太麻烦,有啥好招吗?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单独给DA基准不行吗?

网友B:
要找基准源器件,0.5% 0.1%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的,单独给DA基准不行吗?

重新描述了一下,DA自己有基准,是要输出满量程,也就是要达到5V,这个受DA芯片的供电电源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基准源器件,0.5% 0.1%都有

和DA的基准无关,是DA的供电电源需要满足5V~5.5V之间,目标是设计一个电源给DA供电,不是做基准。

网友C:
这个思路就有问题, 你让DA输出到2.5V或者3.3V然后用运放放大到满量程5V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就有问题, 你让DA输出到2.5V或者3.3V然后用运放放大到满量程5V不就行了。。。 ...

这个也考虑过,主要是不想校准,想直接用。

网友D:
三端稳压    LM2990T-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端稳压    LM2990T-5.2

居然有5.2V输出的,
负压?

网友E:
lm317,1117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17,1117应该都可以吧

317应该不行,1117应该可以,0-125℃参考电压是±2%的,-40℃~125℃的好像也不行

网友:
楼主似乎是觉得5.2V离5.5V距离太近不安心。
1117-ADJ看似就可以,设定到5.2就好了。
反馈电阻的精度引起的问题大概不需要这样担心,一般都不会在0.x这一位上体现出特别大的误差。
另外还有个方法,我曾经在LM2576-5.0上在FB反馈引脚串联一个肖特基增加大约0.35V输出变成5.35~5.36V这样(用自锁开关切换短接肖特基),
由于FB电流极小,肖特基的压降是不可能超过0.5V的。这个东西在我眼皮底下就运行好几年,十分稳定可靠从没烧任何东西,后来给别人了。
7805存在在接地脚串联稳压管来修改输出电压的做法,可以尝试在LDO上这样串个肖特基看看
如果不放心,TL431的PDF里有一个并联稳压的电路(相当于用三极管+TL431做一个大功率稳压管),可以参考这个做个保护电路。

网友F:
楼主的数学是怎么算的?5%的误差还不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数学是怎么算的?5%的误差还不够小?

我来算一下,Vo=(1+R2/R1)xVref      取R2=3.16k,R1=1k,则Vo=(1+3.16÷1)x1.25=5.2V,都是典型值的时候,挺好!
最大多少呢?Vomax=(1+3.16x1.01÷0.99)x1.3=5.491V
最小多少呢?Vomin=(1+3.16x0.99÷1.01)x1.2=4.917V

楼主:
TI的LM1117(0~125℃)
ON的NCV1117(-40~125℃)
这两个精度可以,基本满足我的需要。

楼主:
有没有升降压的成品模块卖?

网友G:
楼主还少考虑了分压电阻的温漂,1%的电阻是100~200ppm/℃,温差100℃就能漂出1~2%,两个电阻还不保证同时都往一个方向漂
在考虑周全的情况下,除非用基准和高精度低温漂电阻,否则是没办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少考虑了分压电阻的温漂,1%的电阻是100~200ppm/℃,温差100℃就能漂出1~2%,两个电阻还不保证同时都 ...

不行就用0.1%的, ,就准备这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