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号ag的晶振频率是多大的?

楼主(2020-11-22):
如题,只有ag,现在没法上电,这个晶振是多大的,是下面芯片UPITOAC的晶振:

网友A:
查下旁边芯片的手册,大概率有注明的.或者示波器看下

网友B:
示波器坏了  这下有暗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旁边芯片的手册,大概率有注明的.或者示波器看下

这个芯片找不到数据手册,要不你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坏了  这下有暗度

现在没办法上电:(

网友B:
型号 TTS14NSB-A8压控温补晶振16.367667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号 TTS14NSB-A8压控温补晶振16.367667MHZ

这个是怎么知道?这个频率还挺奇怪的,上示波器都很难确定。谢谢!

网友:
应该是Murata的CSTNE系列窄公差的,因为上面有CAN总线,对频率公差有要求,一般的这个晶振就是8MHz的,供参考。

网友C:
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车载模块,如果是车载模块,那就是8Mhz的窄公差陶瓷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车载模块,如果是车载模块,那就是8Mhz的窄公差陶瓷振荡器。 ...

对,这个是车载电脑,上面确实都是ca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车载模块,如果是车载模块,那就是8Mhz的窄公差陶瓷振荡器。 ...

看这个,不需要谐振电容,这个换个晶振能起振吗?

网友B:
CAN 一般来说±3000ppm精度的话是不会产生使用上的问题.
车载用,CERALOCK,CSTCC系列.小型CAN所需对应窄频率公差的CSTCR,CSTCE系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这个,不需要谐振电容,这个换个晶振能起振吗?

内部已经有负载电容了,一般的根据单片机的输入确定是否需要加1M的电阻,电容就不用加了,匹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 一般来说±3000ppm精度的话是不会产生使用上的问题.
车载用,CERALOCK,CSTCC系列.小型CAN所需对应窄频率 ...

板上是有can总线,但是实际上这个芯片有没有can总线链接我不清楚,现在找不到资料。我只知道这个芯片是连接到acc探头的,应该类似那种超声波测距那种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已经有负载电容了,一般的根据单片机的输入确定是否需要加1M的电阻,电容就不用加了,匹配好的。 ...

那这个只能想办法上电测试一下频率,然后用晶振代换看看了。这个板是好板,我是要修另一个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只能想办法上电测试一下频率,然后用晶振代换看看了。这个板是好板,我是要修另一个板的。 ...

这种Murata的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用了估计有百万片了,没见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Murata的陶振,坏的可能性不大,用了估计有百万片了,没见坏的。

其实不是坏,是给一个板补上这个功能,芯片电阻电容这些一起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