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方案

楼主(2020-11-23):
想做一个简单的人脸识别的小项目,尽量少花钱,不想直接买人脸识别模块(价格有点贵)。
打算只买摄像头,然后在单片机上实现,摄像头看了ov2640、ov7725,单片机我目前只会stm32F1,也愿意学其他的更快的单片机。
另外我上网查资料,很难查到单片机+人脸识别的现成的程序或包,晕。
坛友大哥能不能给点信息,或方案的建议呢?

网友A:
运算速度跟不上呀亲,
时间也是金钱,你还是买吧,自己做不知道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速度跟不上呀亲,
时间也是金钱,你还是买吧,自己做不知道要多久

如果有现成或者比较好移植的人脸识别程序最好了。我是给别人做的,别人在乎成本的

网友B:
同求8051上可运行的Alpha Go程序

网友:
没做过,估计就是拍照,转成黑白,提取特征,类似指纹, 如果没几张人脸,stm32足够了

网友:
商用化的人脸识别大多采用rk3399,双核A72+4核A53,就这比单片机彪悍不知道多少倍的芯片运行人脸识别都吃力不少。像楼上说的,你这是在8051上运行Alpha go啊!!!!

网友C:
楼主可以发站内信交流,我也建议楼主采用模块,人脸识别几个步骤:1、人脸检测(旋转镜像模板匹配)2、人脸活体检测(放置照片、面具等攻击)3、人脸特征点注册和识别   ,目前最低成本的也就用的新塘的926跑LINUX系统实现的

网友:
对了,还有光照的影响,我的几个方案都是因为光照环境翻车的,楼主要确认好对方需求,强光、逆光环境

网友:
国产的K210

网友:
ESP32有人脸识别功能,价格很便宜,但效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NXP的公众号推过好多基于RT10XX的人脸识别方案,不知道他们提供例程不

网友:
PIC12c508 跑wince  有没有方案

网友:
同求可以在stc运行win10 的方案

网友:
这种人脸识别估计只能做到识别那是个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发站内信交流,我也建议楼主采用模块,人脸识别几个步骤:1、人脸检测(旋转镜像模板匹配)2、人脸活 ...

1、人脸检测(旋转镜像模板匹配)
这个用哪个开源软件呢?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haisi或Sigmastar,最近在关注这两家的方案,sigmastar是一点资料都找不到。haisi好歹还能弄一些SDK。国产的芯片厂就这胸怀,生怕别人用,早点破产算了

网友:
不如先提供预算,同预算下单片机估计还不如其他的。

网友:
STM32F7+openMV

网友(2023-03-04):
引用 网友B:
同求8051上可运行的Alpha Go程序

8051+wifi调用后台服务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