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到了5950X,装机简单测评:MDK5没干过3900X

楼主(2020-11-23):
二手东抢到了一个5950X
主板是MSI X570 战斧
MSI 360水冷
MSI 万图师3090,24GB显存很爽
内存是4条16GB的,共64GB,3600频
WD SN750 1TB的SSD
防止3090炸电源,配了一个1600瓦的振华电源

下载了原子哥下面帖子里面的工程,MDK5.27版本,用时29秒。原子哥3900X是27秒。没干过。。。
正点原子3900X测评帖

PS:装机踩坑:
1.上电点不亮,上网查一下,是主板BIOS版本太旧了不认新CPU,刷BIOS解决。
2.1600瓦电源比普通电源长一倍,机箱装不下,把机箱里面的硬盘架拆了才勉强塞进去。

网友:
你的结果和PPT完全不符,回炉重新测

网友A:
那些风扇妥妥的光污染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风扇需要加LED灯?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阿

网友:
买回来第一要做的事,拔掉氛围灯

网友B:
7个风扇???

养活了N个风扇厂

网友:
我勒个去,1600瓦电源!

网友:
内存条很炫

网友:
击败99%用户.剩下的1%有谁见过

网友:
给你们也晒一个

网友C:
我也是看了原子哥的评测才买3900x的,编译速度真的极速,再猜不到新一代的16核的5950在MDK干不过12核的3900x,楼主在MDK里面设置的是多少线程?试试改成24线程,看看有没有改善,我用3900x试过,不是线程开到最大速度才是最快的

网友:
你们用的电脑都那么高级啊

网友:
LZ试试看起内存硬盘消除IO瓶颈以后再跑一次编译...

网友:
楼主欧皇啊,我们这些根本不敢想在明年618之前能原价买到

网友:
土豪,仰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看了原子哥的评测才买3900x的,编译速度真的极速,再猜不到新一代的16核的5950在MDK干不过12核的3900 ...

你拿mdk比没有意义。还有,电源模式要开高性能才行。默认下基本都是前几个核出工,而zen3的超线程性能有所退步(zen3重点增强单线程性能),且某些应用ipc反倒有所下降(wprime,目前评测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这个性能下降)。

网友E:
3系列CPU才刚上市没多久,5系列CPU就上了,AMD更新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拿mdk比没有意义。还有,电源模式要开高性能才行。默认下基本都是前几个核出工,而zen3的超线程性能有 ...

我就是看了原子哥的MDK编译速度快,我买3900x就是为了用MDK快点而已,我只对比MDK,除了MDK,对于我这个工作电脑来说,其他对比都没有意义,我没有否认5950x其他方面比3900X差,只是猜不到32线程对24线程在MDK上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E:
3系列CPU才刚上市没多久,5系列CPU就上了,AMD更新这么快?

4系列命名给移动版用了

网友F:
Program Size: Code=236084 RO-data=12352 RW-data=2040 ZI-data=14424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D:\Keil_v5\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
".\Objects\panel-2020-11-9.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0

I7-9750  编译出来的文件比LZ位的还大。时间是1/3

网友:
引用 网友F:
Program Size: Code=236084 RO-data=12352 RW-data=2040 ZI-data=14424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你优化没开吧。看看是不是debug。优化等级不一致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3系列CPU才刚上市没多久,5系列CPU就上了,AMD更新这么快?

4系被跳过了

网友:
感觉是优化没做好吧  有时候AMD主板更新下,性能也能带来一点提升

网友:
这个速度可以了,刚才试了一下用intel 9850h移动cpu编译一次要2分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风扇妥妥的光污染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风扇需要加LED灯?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阿 ...

众所周知加了rgb,性能提高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风扇妥妥的光污染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风扇需要加LED灯?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阿 ...

曾经我也觉得LED灯多余,但是现在买不到侧面不是玻璃的机箱了,有玻璃你又没LED就很尴尬,所以就带灯了。。。

时代变了,不要跟时代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个风扇???

养活了N个风扇厂

8个风扇,360冷排3个+机箱5个。

这个风扇还是有用的,那个3090跑起来非常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Program Size: Code=236084 RO-data=12352 RW-data=2040 ZI-data=144244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Intel已经被淘汰了,没资格跟R7和R9比较了,只能跟AMD R5比较。

网友:
上个月 不到4K 装了一台3600 + 二手RX580显卡 的机器,用着也还行。

网友:
速度喜人,AMD YES。

网友G:
你们的电脑都如此优秀,准备卖掉吃灰的开发板 换台AMD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的电脑都如此优秀,准备卖掉吃灰的开发板 换台AMD回来

什么开发板 这么土豪 能换台AMD

网友:
这么强悍的游戏显卡,这是要开发游戏两不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风扇妥妥的光污染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风扇需要加LED灯?个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阿 ...

哈哈 也不能说完全多余 以前的电脑我所有的指示灯都没有装 也觉得没用 后来发现有时候根本无法确定电脑到底有没有启动
加了LED灯起码表示这部分运行正常了

网友:
你到底是电工还是电工头子,为什么那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