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超级电容做个断电记忆的小东西,求助高手解惑。

楼主(2020-11-23):
现在有个要求,就是需要断电后单片机和传感器仍然能够工作,当然可以工作在低功耗模式下,这个时候就需要电源来保持供电。
听说超级电容很不错,但一直没用过,说明书看的不太懂,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1,我的系统是3.3V,我该选用哪个档位电压?2.7v还是5.5v,或者别的?
2,需要特别的充电电路还是可以直接加个二极管从3.3v LDO输出取电?
3,水表什么的大概用多大的容量?待机电流大概多大?我估计我的待机功耗几百个微安吧,能够用10天时间就可以。

网友:
不把电流做到几个微安是没有办法的, 几百微安只能用锂电池。

网友:
就算你充电用5V (超级电容用5.5V),  放电到3V,  放电电流100uA,  要满足10天的待机都要最少50法拉的超级电容。

网友A:
可以看看TI的这个参考设计。https://www.ti.com.cn/tool/cn/TIDA-050021?keyMatch=TIDA-050021&tisearch=Search-CN-everything&usecase=GPN

网友:
待机功耗几百个微安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接触的都是几安到上百安的电机,这种低功耗的没玩过,多谢大家给出的建议。

我的理解是3.3v系统应该用5v的超级电容就可以了,然后我要努力把待机电流做到几个微安,这样没错吧?

那我用可充电纽扣锂例子电池是不是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TI的这个参考设计。https://www.ti.com.cn/tool/cn/TIDA-050021?keyMatch=TIDA-050021&tisearch=Se ...

特别感谢给出网址,辛苦!

网友:
我推荐那种堆叠的成品镍氢电池。

网友:
断电仍然可以工作?工作多久?

楼主: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微型伺服控制器,需要断电后还能记录位置,也就是圈数,能够待机一周也行。
成品带记忆功能的磁編太贵了,我的体积也要求比较小。另外,产品里面有锂电池或是镍氢电池,运输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B:
超级电容的优点是寿命长,问题是你的待机电流太大了,用超级电容得要好大的容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一个微型伺服控制器,需要断电后还能记录位置,也就是圈数,能够待机一周也行。
成品带记 ...

断电记录位置你不需要保持长电呀,断电后来个中断,然后保存到eeprom里面,法拉电容没电了也没事。再次上电先读取位置,有效了用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断电记录位置你不需要保持长电呀,断电后来个中断,然后保存到eeprom里面,法拉电容没电了也没事。再次上 ...

問題是斷電後,電機有可能轉動,譬如用手轉動一下,或者是機械受重力導致了移動。

网友:
你需要个电池,而不是电容

网友:
超級電容不能直接 vcc 加 二極管 充電,瞬間電流很大,會出事。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方案,用於超級電容,稍加改動應該也可以用於可充電電池。
特點是,可以榨乾能源,譬如充電的時候,輸入 5V,電容可以充滿到 5V,不會因爲 二極管 壓降導致只能充到 VCC - 0.7V,否則 VCC 越低越浪費容量。
其次是,超級電容的電到很低的時候,依然可以輸出 5V。

MCU 檢測 DC_DET 來判斷 DC 接口是否有電,可以用 ADC 口、普通 GPIO 的 input 口,我這裏用的是 STM8 的 COMP1_INP 口。
MCU 通過 DC 供電上電後,把 PWR_N 拉低,對超級電容恆流充電。(這裏 PWR_N 要接兼容 5V 的 IO 口。)
MCU 檢測到 DC_DET 掉電,則釋放 PWR_N,並把 BOOST_EN 拉高(默認一直爲低),讓電容爲系統供電。

网友C:
这样做HT7233和MT3608的静态电流都不小。最好的方案我觉得还是用3.3V的法拉电容,选择一个单片机电压范围1.8-3.3V的,断电后进入休眠,可以做到1uA,传感器产生中断,唤醒单片机处理,处理完再休眠。这样做功耗可以很低,就看你传感器的电路能做多低的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斷電後,電機有可能轉動,譬如用手轉動一下,或者是機械受重力導致了移動。 ...

说的很对,比如一个伺服电机加了减速箱后控制机器人的腿关节,有电的时候是一个位置,但断电后,别人又把腿给掰了一下,电机就转了几圈了,如果再上电的话,就不知道原来腿的位置了,所以需要断电后仍然能够读取位置,这样上电后腿就可以自动恢复到原来位置。

感谢提供参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HT7233和MT3608的静态电流都不小。最好的方案我觉得还是用3.3V的法拉电容,选择一个单片机电压范围1. ...

感觉你说的不错,我今天去了华强北,不想淘宝太慢,但没找到3.3V的超级电容,要么是2.7v,要么是5.5V的。
是不是2.7V的超级电容就不能接3.3V电源?这么严格吗?

我记得SILABS有超低功耗的单片机,STM32的低功耗就不敢玩了。搞低功耗,还真的头疼。但很高兴有大伙一起出谋划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你说的不错,我今天去了华强北,不想淘宝太慢,但没找到3.3V的超级电容,要么是2.7v,要么是5.5V的。

就算用低壓版的 MCU,傳感器沒有低壓版的啊。。。

我之前用過 ic-mu + ic-pvl 的帶電池的方案,後來想用 tle5012b + 電池自己做,看了下手冊,5012b 的電流是 14 mA 左右,然後放棄。。。

另一個方式用的人也比較多,就是輸出軸也加一個編碼器。

順便說一下,我那個圖,+5VP 是要用來驅動電機的(電機只是剛停電的時候動一下子就不再動),且不需要長時間工作(能挺過一般家裏面停電的時間就可以,就算沒挺過,後果也不嚴重),所以沒有選擇特別低功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用低壓版的 MCU,傳感器沒有低壓版的啊。。。

我之前用過 ic-mu + ic-pvl 的帶電池的方案,後來想用 ...

我听别人讲,可以在输出轴加个齿轮减速,这样多圈减速后,在最后的一级齿上就不足一圈了,可以用磁编来读取,不需要电池,不过这种搞法要做结构改动,这个我就不想了,没这个条件。
也许可以找直接SIN/COS输出的,这样没有内部的DSP耗电,功耗会低很多。记得MELEXIS好像有的,我也去查查看。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E:
商用伺服不都是带电池的嘛,或者绝对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商用伺服不都是带电池的嘛,或者绝对编码

体积要小,不然放不下。而且要求多圈记忆。

网友:
你的应用适合用个电池电容器。

网友:
很多机械结构都是上电自己回零位一下下的,这样保证非常的位置精度和可重复性。

网友F:
注意法拉电容的漏电流,可不小

网友:
用电池吧  有那种 LIR2032  可充电纽扣锂电池  电容多少贵啊   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法拉电容的漏电流,可不小

有锂电池大吗?

网友F:
这个没有对比过,但是对于法拉电容来说,同样的漏电流下,法拉电容续航会缩短很多,一般是uA级别漏电流,还跟电容两端电压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对比过,但是对于法拉电容来说,同样的漏电流下,法拉电容续航会缩短很多,一般是uA级别漏电流, ...

我现在的问题是LIR2032的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的优点是寿命长,问题是你的待机电流太大了,用超级电容得要好大的容量 ...

超级电容寿命还长,70℃ 1000h,寿命比电解差远了。

网友G:
建议还是外接颗铅酸电池会比较实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还是外接颗铅酸电池会比较实在些。

你不会每天背着个铅酸电池当充电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每天背着个铅酸电池当充电宝吧!

不会!不会!我只会将铅酸电池放在地上及车上哈~

网友H:
可以断电之后,让电机掰不动吗?这样就不需要时时刻刻记录位置了。最后停在哪里,下一次启动就是原来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断电之后,让电机掰不动吗?这样就不需要时时刻刻记录位置了。最后停在哪里,下一次启动就是原来的位置 ...

懂王,要看我写的要求,你的解决办法我难道想不到吗?不要搞蜗轮蜗杆的结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HT7233和MT3608的静态电流都不小。最好的方案我觉得还是用3.3V的法拉电容,选择一个单片机电压范围1. ...

我也觉得中断比较好,每圈中断一次,记录圈数。中断可以用Z信号,如果没Z也可以加个霍尔啥的。
仅想法。

网友:
纽扣 可充电 LI 电池 应该是个好选择

网友:
超级电容大容量的一般是2.7V的,3V的也有,但是不太通用,这个是工艺的影响,充电直接一个电阻限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觉得中断比较好,每圈中断一次,记录圈数。中断可以用Z信号,如果没Z也可以加个霍尔啥的。
仅想法。 ...

你的想法很好,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还得知道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J:
超级电容就别指望低功耗了, 看看电容手册,自放电电流是多少就知道了。加个电池比电容体检小多了也便宜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超级电容就别指望低功耗了, 看看电容手册,自放电电流是多少就知道了。加个电池比电容体检小多了也便宜多 ...

不是说很多水表,电表的都开始用超级电容了么?
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得用可充电锂电池,就是没找到体积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很多水表,电表的都开始用超级电容了么?
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得用可充电锂电池,就是没找到体积小 ...

现在超级电容好像工艺改进了,但是漏电流还是不小的,平均每个F要有三四个ua

网友K:
超级电容很贵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级电容很贵的哦

做出来就是给人用的,卖的更贵就好了。

网友:
超级电容当然要有外部的独立的电路或IC来做充放电控制。

网友L:
引用 楼主:
做出来就是给人用的,卖的更贵就好了。

超级电容的电是缓慢放的,即使给他正负短路 都放不掉。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在临界电压工作。然后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超级电容的电是缓慢放的,即使给他正负短路 都放不掉。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单片机在临界电压工作。然后跑 ...

想知道那些做水表,电表的有没有用过超级电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那些做水表,电表的有没有用过超级电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

水表、燃气表的超级电容是用来关阀的,断电后电容里的电够关阀存好数据就行了,断电后只用几秒钟。电表不了解。

网友L:
引用 楼主:
想知道那些做水表,电表的有没有用过超级电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

你的方案 在预设的时候 就有问题, 不要把 超级电容 看成 普通电容。
你最好直接淘宝买几个不同容值的 实际测试一下 他的放电 曲线看看。
你这个方案一看就是要卡死在 超级电容放电缓慢 -》单片机 跑飞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方案 在预设的时候 就有问题, 不要把 超级电容 看成 普通电容。
你最好直接淘宝买几个不同容值的 实 ...

不能检测电压来避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那些做水表,电表的有没有用过超级电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

估计就是两颗碳锌电池串连后将引脚给外接,再套个印有超级电容的热缩封套上去完事。

网友:
算了吧,超级电容的自放电都杠不到10天,何况还要给你供电。
水表用硫化锂电池可以杠10年

网友M(2020-12-23):
想法错了,看市面上成熟产品怎么做的,
绝对值编码器有带带电池的类型,锂电。放在控制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法错了,看市面上成熟产品怎么做的,
绝对值编码器有带带电池的类型,锂电。放在控制器里面。 ...

明白,那就考虑小体积的锂电池做低功耗的方案,谢谢!

网友(2021-01-24):
Make一下啊

网友:
MAKe标记,以备后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