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中原理图库如何批量添加封装?

楼主(2020-11-23):
如题,在原理图库中添加封装,一个元件比如电容有很多封装,需要一个一个的添加进来,这样很繁琐。有没有方法把这个原理图库元件同时添加多个封装?

如上图,add footprint这个只能一次一个的添加进来,如何批量加?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我也不懂有没有解决办法,但是想多问一句,封装不同的器件肯定不是一个物料编码了,就算你不用关心编码问题,那器件参数肯定也变了,所以正常不该放一个器件下。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考虑?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人介绍过AD的数据库应用,是不是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我也不懂有没有解决办法,但是想多问一句,封装不同的器件肯定不是一个物料编码了,就算你不用 ...

这里都添加进来后,放置器件的时候选择,会有下拉列表给选择,这样方便很多。如果不同封装的元件分不同的原理图库元件,要换封装还要删除了重新添加,觉得很麻烦。这里添加了,直接双击元件更改就行。反正我平时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论坛里有人介绍过AD的数据库应用,是不是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这个不懂,希望有大神指点。我现在重新整理过元器件库,累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都添加进来后,放置器件的时候选择,会有下拉列表给选择,这样方便很多。如果不同封装的元件分不同的 ...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原理图库的器件参数,就是像参数,型号,封装,MPN,供应商这些信息,理论上你改了封装,这里面必定有关联的参数跟着改,所以画图的时候下拉选封装,除非你做BOM时候手动添加这些信息,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原理图库的器件参数,就是像参数,型号,封装,MPN,供应商这些信息,理论 ...

哦,我做的没有那么多详细信息,就分封装而已。

网友:
可能需要进行编程

网友:
复制粘贴!!

楼主:
请教如何操作?右键没有看到有粘帖选项:

网友B:
原理图设计好之后
快捷键T G
进入封装管理器
可以一次选择全部电容
统一修改为0805
其他器件操作类似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举个例子,同一个电容原理图但是有0402,0603,0805,1206,1210等等不同的封装,想把这些封装都添加进来,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不需要一个一个加。

网友:
换阿里狗,可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举个例子,同一个电容原理图但是有0402,0603,0805,1206,1210等等不同的封装,想把这些封 ...

对的,那个添加只能一个一个加,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设计好之后
快捷键T G
进入封装管理器

谢谢,试过你的方法,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