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管脚输出时钟,频率高导致 幅度太窄 cmos无法正常工作,求办法

楼主(2020-11-23):
如题 信号线是fpga输出直接连的cmos。频率73M左右,现在这个频率下,波形几乎是正弦波了,但是幅度太窄,导致 cmos无法工作 ,已经把管脚速度改成fast了,请问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吗? bank电压是1.8V  cmos管脚电压ovdd也是1.8

Ps照片上的波形是没开fast模式的,开了fast幅度稍微大一点,但是还是不工作

之前别的sensor要求好像没那么高,不需要波形那么顶天立地

网友A:
73m,正常情况下波形还不会如此。你看看探头设置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m,正常情况下波形还不会如此。你看看探头设置对了没?

现在情况是给cmos时钟12M  然后20k的I2C能输出ack 但是给超过30M的时钟给摄像头 ,20k的i2c就不反回a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m,正常情况下波形还不会如此。你看看探头设置对了没?

Cmos可以支持73M时钟

网友B:
楼主,你需要一个高带宽的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一个高带宽的示波器了。

单位里的示波器,都还没我自己家里的好,自己家里都换安捷伦了 ,公司还用廉价的

网友C:
示波器问题,cmos不工作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问题,cmos不工作是其他问题

谢谢哦,明天换个好的示波器再看看

网友D:
示波器和探头的带宽要大于被测频率的3倍,才能勉强看数字信号。
基波加3次谐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给cmos时钟12M  然后20k的I2C能输出ack 但是给超过30M的时钟给摄像头 ,20k的i2c就不反回ack了 ...

一般cmos的数据接口跟配置接口完全没有关系
就算不给数据接口的时钟,配置接口也完全可用。你这个cmos也够奇怪的了

网友F:
串个电容做交流耦合,再做终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cmos的数据接口跟配置接口完全没有关系
就算不给数据接口的时钟,配置接口也完全可用。你这个cmos也 ...

我也很奇怪,明天试试不给clk 看看i2C有没有ac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个电容做交流耦合,再做终端匹配

嗯嗯,我今天也想试这个了,但是感觉去掉直流分量会更容易读不到,毕竟是单端信号,明天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和探头的带宽要大于被测频率的3倍,才能勉强看数字信号。
基波加3次谐波。 ...

你这么说,我怀疑探头不行了,示波器虽说很烂,但是带宽写到100M了,但是线可能到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cmos的数据接口跟配置接口完全没有关系
就算不给数据接口的时钟,配置接口也完全可用。你这个cmos也 ...

no no ,大部分传感器的iic都是mclk分频再采样的。lz显然是串了个电阻,估计100r左右。fpga 1.8v我sstl输出800mbps都轻轻松松。lvcmos33安路国产都能到360mbps。

网友:
示波器问题. 我用国产示波器测试50M方波, 也是正弦波, 但是幅度可以到0的. 你这个明显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 no ,大部分传感器的iic都是mclk分频再采样的。lz显然是串了个电阻,估计100r左右。fpga 1.8v我sstl输 ...

刚复查了原理图    中间 确实串了个33R 的电阻      本来设计的时候想用这个电阻来削弱 谐波分量的
今天测试 删除这个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 no ,大部分传感器的iic都是mclk分频再采样的。lz显然是串了个电阻,估计100r左右。fpga 1.8v我sstl输 ...

遇到奇葩问题了,   是我I2C 时钟给慢了    手册上0-400k   我给了个20k  只能得到 部分ACK   我给了400k 通讯正常了, 这个真的是我遇到比较奇怪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遇到奇葩问题了,   是我I2C 时钟给慢了    手册上0-400k   我给了个20k  只能得到 部分ACK   我给了400k ...

所有奇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奇怪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低级错误

现在  170组I2C 全部都 反回ACK了   真的也是奇怪

网友:
先将频率设置高个两倍,再加一级除 2 的除法器,看看输出占比是否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奇葩问题了,   是我I2C 时钟给慢了    手册上0-400k   我给了个20k  只能得到 部分ACK   我给了400k ...

那你肯定没注意到超时问题。smbus兼容设备有5~30ms的超时。超了就强制释放总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怀疑探头不行了,示波器虽说很烂,但是带宽写到100M了,但是线可能到不了 ...

200M带宽示波器才能勉强看到3次谐波,探头要用X10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或者是负载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