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5032B示波器白屏维修

楼主(2020-11-23):
业余爱好有很多种,如果鼓捣电子垃圾算一种的话,我应该就是属于这种的了,因此也认识了一些有相同爱好的朋友。前几天一朋友那里有个被他拆了的TDS5032B示波器,我问什么情况,说是开机白屏,拆开看也看不明白,懒得装回去了。于是,这个机器就被我简单组装上拿回去了,看这上面的标签,是学校退役的机器。

小遗憾的是,这家伙拆东西不用脑子,拆不动就用蛮力。泰克网站有关于产品维护的手册的,里面有详细的拆解步骤,按步骤操作就不会搞成这样。

拆下外壳,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泰克的示波器是采用X86+PPC+信号采集板的方式构成的。缺点是体积重量巨大,要说优点,就是可玩性比较高,因为使用了Windows系统,所以就出现了当年有用示波器玩红警的。

真正属于示波器的核心板卡,应该就是这个位于底部的板子了,可以看到,这个2通道的机器是由4通道的机器做减法得到的。(此处想放清晰图的,2.5M就超体积限制了,只能放低分辨率图了)

通电试机,确实白屏,但是外接显示器有图像,并且可以正常测量,说明问题可能只是出在显示部分。

重新插拔屏幕组件到主板排线没效果。拆下屏幕组件,看不出问题,但是当我试图拆下背面转接板到屏的排线时,发现屏幕那端的排线连接器很容易的脱落了,只是由于在屏幕组件内部,被铝框挡住看不到,我重新插紧。。。于是就搞定了。

试试泰克的DPX数字荧光

跑一遍诊断和SPC,全部通过。

《由于上传文件提示超过当日限制(然而总体积并未超过10M,不清楚为什么),今天无法完成帖子的编辑,未完待续。。。》

网友A:
我也有台类似的机子,楼主能不能备份个系统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类似的机子,楼主能不能备份个系统分享一下。

此机已修复,准备以2.5K的价格出售,我做个U盘启动盘试试做个系统镜像,成功了就上传网盘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已修复,准备以2.5K的价格出售,我做个U盘启动盘试试做个系统镜像,成功了就上传网盘分享给大家。 ...

万分感谢!!!!

网友:
牛逼,红警还能玩

楼主:
P4的U,512M DDR内存,相当可以玩了。

楼主:
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QWgEoLFZwPPhiNQsByvfw
提取码:q9ak
有效期7天,及时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QWgEoLFZwPPhiNQsByvfw
提取码:q9ak
有效期7天,及时下载。 ...

好的马上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P4的U,512M DDR内存,相当可以玩了。

你的还是p4的cpu呀,我手里这个是c3的。

网友B:
上个月4.5k掏了个TDS5054,系统是me, 能换成你这个系统不?

网友:
可惜是两通道的,四通道的就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月4.5k掏了个TDS5054,系统是me, 能换成你这个系统不?

如果内存足够(512M以上),还是建议升级成XP,这样对外设的支持能更好一些。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打开所有选件,国外论坛曾经上传过算号器,但是帖子已经失效了,这个应该有人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内存足够(512M以上),还是建议升级成XP,这样对外设的支持能更好一些。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打开所有 ...

还需要什么算号器呢,安装序列号吗? 这么老的示波器,还有什么功能玩呢

楼主:
一楼帖子已经无法编辑,在这里补上后续。
泰克的示波器,要定期跑一下SPC,这是个自校准过程,如果SPC不通过,就说明需要维修了。

这个机器可以更换SSD、升级CPU、内存,不过懒得折腾,这个系列的型号采样率都是5G,带宽有350M、500M以及1G,估计硬件都是一样的,固件不同,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刷固件升级。
装好外壳,已经寄给需要的人了,留下一张照片。

网友:
赌石!赌石!

现状:
我有一台5034,一台5054
5034到手4通道都还能正常出波形,关机之后再开机就提示

反复重启故障依旧

5054勉强能出CH4波形,偏移严重。

拆机观察两个机器电脑板、PPC板都不相同,信号采集板看似相同
互换PPC板无法启动,5054换5034 的信号板之后,4通道都可以出波形,但是SPC无法校准,4个通道偏移严重

DUBO方式:
两台机器都寄给你,邮费你出
修好之后运费到付给我寄回一台好机器,剩余的东西归你

两台都修好的话,你我各一台;只修好一台,我要修好的你留下坏机;两台都没法修好,你亏来回邮费寄回给我。

有没有愿意折腾的?

网友:
单独开了个贴,有兴趣的麻烦挪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199-1-1.html

网友:
装备份的系统可能会蓝屏,提示0x0007B,需要把硬盘装到其他电脑上修改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