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参数吊炸天的二极管, 大家看看是不是厂家在意淫

楼主(2020-11-23):
萨科微的稳压二极管 MMSZ5227B 3.6V稳压, 看似普通, 实际上有个比较关键的参数, 反向漏电流.

一般这个级别的管子, 世界大厂的漏电流基本上都是15ua 1V级别, 唯独他家的产品, 漏电流是15na 1V, 整整低了一千倍,!
我在欧美日系各大厂商哪里转了一圈, 甚至都找不到这么低参数的管子, 哪怕是150 na 的, 1v 也是几乎没有.
他家网站和手册里面,单位都是na, 有人关注过这个参数吗,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个参数, 那可真是秒杀全世界了, 用来做精密信号的保护简直是再合适不过啦.

补上图
萨科微手册

萨科微官网描述

安森美类似系列

安世类似系列

网友:
我猜可能是他们测试的时候表坏了。

网友:
还有可能做表格的人把单位打错了,最后来一个不好意思,打错字

网友:
很多munpf分不清大小的

网友:
很明显写错单位了。类似的结构和工艺的,性能都差不多。

网友:
u错写成n了吧?

网友:
m错写成n了吧

网友A:
为什么自己不实测呢,问厂家也好,做保护nA也要看做哪里的场合

网友:
国产的东西,参数权当参考,真正用的时候还得自己实测。
我感觉国产的东西,就是测10个,找个参数最好的写规格书;而国外的,是找个最差的参数写进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自己不实测呢,问厂家也好,做保护nA也要看做哪里的场合

是的, 准备测试一下, 虽然希望不大, 权当娱乐吧, 等做板子的时候顺便买一些

发出来的目的, 一个是如果有人关注到这个管子, 而且用过, 自然就不需要我再费劲了,
如果没人用过, 也算是个分享, 万一是真的呢.

如果真的是单位用错了, 出来这么明显且重大的错误, 一个技术型公司,  从手册到网站宣传资料全部出错, 真是不知道整个公司的员工和领导平时都在忙什么. 也是醉了.

网友:
估计是写错了。
之前看到个规格书有个参数写的是us,  实际上是ns.  而且官方规格书一直没改

网友B:
国产牌子吗? 连PDF也做不好的

网友:
貌似是厂商搞错了!单位应该是 pA 才对。

网友:
应该是数据书抄错了

网友:
以前谁说的,国产的参数误差*100    美国的参数误差➗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牌子吗? 连PDF也做不好的

那些逆向的兼容芯片更牛逼,规格书的图表都懒得绘一下,直接抠图放进pdf,关键还扣的分辨率很低,真不知那帮2B是什么构造

网友:
可以肯定是单位搞错了,国产货能有个规格书就算不错了,你还敢要求数据真实?想得太多。。。

网友:
规格书错了,单位搞错了,没有抄好

楼主(2021-01-03):
实际买了器件测试了一下, MMSZ5227B, 额定稳压3.6V, 串联了一个150K的电阻, 然后加在可调电源上,
调节电源,使二极管两端的电压达到手册的测量电压1V. 测量150K电阻压降, 61mV, 换算下来漏电流大约0.4uA左右, 比标称值大了26倍左右.
漏电流并不线性, 二极管压降在2V的时候, 150K电阻压降达到了8.7V, 合漏电流58uA左右,
随机测量两个器件, 结果差别不大.
使用UT890C+测量, 直流电压档600mv输入阻抗10GΩ, 其他直流电压挡位输入阻抗10MΩ. 如果参数没问题, 应该对于测量影响不大.
算是意料之中, 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

网友:
MOS管,不管我怎么测,结电容都比PDF资料上的大。

网友C:
MOS管的结电容有测试条件的,记得不是用LCR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的结电容有测试条件的,记得不是用LCR测的

一般模拟信号的限幅,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BAV99了, 这个管子漏电流非常小, 对与高精度的模拟信号, 这个漏电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BAV99的问题是结压降比较高, 低结压降的肖特基漏电流太大.
一般的模拟器件的模拟输入一般都是不高于基准或者电源零点几伏, 貌似使用这个BAV99已经超过了器件允许的极限值, 但是实际上好像问题也不是很大, 没烧坏过.
想着找个稳压管,代替BAV99, 从而实现更精确的钳位, 保护模拟器件, 最起码要在3.3以下不超过1ua的漏电.
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  就算是上面测量的比较粗糙, 2V就几十ua的漏电, 差的也太多了.

网友C:
我将BAV99用过在1GHz下的限幅,需要做匹配。
还可以试试HSMS82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将BAV99用过在1GHz下的限幅,需要做匹配。
还可以试试HSMS8202.

结电容和等效电感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高频的信号, 应该是管子的封装越小越好. SOT23算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