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ILA可以探测EMIO的信号吗

楼主(2020-11-23):
由于原子开发版上没有引出SPI接口,我用ZYNQ的EMIO来扩展SPI驱动SX1276,
把软件移植好后当然是运行不正常,所以想使用ILA探测SPI信号是否正常,
当然了,在调试ZYNQ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困惑,比如EMIO引出的普通IO口被
分成了GPIO_I,GPIO_O,GPIO_T,有些GPIO可能既要输入也要输出,就不知道
怎么搞了。安装教程右键make External怎么都不对,IO无法安装自己想要的定义
输入输出,后来选择Creater interface port,在I/O ports里面定义IO的输入输出
才能正常使用。
但是如果想使用ILA的又是一脸懵,PL没有代码只是使用EMIO的情况下可不可以
使用ILA来探测EMIO的波形呢?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想分析SPI信号,ILA的clk应该与SPI的sclk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想分析SPI信号,ILA的clk应该与SPI的sclk相连。

SPI的IP有很多输出口啊,ILA的PORT与哪个链接?
比如SCK是连SPIO_SCK_I还是SPIO_SCK_O还是SPIO_SCK_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想分析SPI信号,ILA的clk应该与SPI的sclk相连。

IO Ports中设置的与XDC设置相呼应,但是在SX1276.V顶层文件中找不到这些信号。。。

楼主:
经过一些验证,可以了,过段时间把ZYNQ的SPI相关的整理一下,
主要是把SX1276的程序移植到了ZYNQ上,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