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浏览器,如何禁止下滑刷新页面?

楼主(2020-11-24):
我使用三星浏览器(估计其它浏览器也有同样问题),在任何时候,手机按下屏幕,下滑,就会产生“刷新”的动作。

我想将这个气人的功能屏蔽了。

原因是我好几次,写好了长长的帖子,下面翻页检查,不小心刷新,全部数据丢失了!

网友A:
这里有介绍一个对自己网站页面进行控制的方法,可以请维护论坛程序的那位码工验证试试
https://blog.csdn.net/lu900618/article/details/78476680

禁止手机浏览器下拉刷新
lu900618 2017-11-08 11:25:16

<!-- 给 body 加样式 overflow:hidden -->
<body style="overflow:hidden">

    <!-- TODO: -->

</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介绍一个对自己网站页面进行控制的方法,可以请维护论坛程序的那位码工验证试试
https://blog.csdn.n ...

好,我已经安排:

所有的帖子手机修改页面(手机发帖、手机编辑帖子),帮我取消下滑刷新功能。

网友B:
应该都有这个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有这个选项吧

我的三星浏览器没有找到。

另外,我只需要在手机编辑帖子是界面取消这个手势,其它界面可以保留。

网友:
X浏览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又解决了一个难题,手机发帖(或编辑帖子),下划屏幕不会再丢失数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40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