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输出比较的io口在单步调试时产生脉冲

楼主(2020-11-24):
老芯片,也有新问题。。。

用输出比较产生脉冲,结果发现单步调试时候,即使此时并没有配置为io翻转,也会产生一个个的脉冲

非常奇怪的问题,有人遇上了吗

网友A:
是不是搭锡了,旁边的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搭锡了,旁边的脚有输出。

正常的板子,调试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B:
有个极为冷门的MCU 调试配置寄存器,属于ETM模块,貌似是可以配置定时器外设在调试期间是否继续工作的,也就是只停掉CPU的时钟,但是外设还在跑

另外一种解释是有的寄存器是读清除的,调试器去读了,我觉得比较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极为冷门的MCU 调试配置寄存器,属于ETM模块,貌似是可以配置定时器外设在调试期间是否继续工作的,也就是 ...

你说的配置外设运行的寄存器,我知道,我也用,不过我的问题是此时io并没有配置为反转,怎么也会拆散窄脉冲,正常运行是没有的,只有单步运行会产生

网友:
不能吧? !具体啥型号? 哪个口?
写个最简单的小程序,单步也会这样吗?

网友(2024-04-03):
ST标准库有个 DBGMCU_Config 函数。可以在断点调试的时候 把指定的定时器 计数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