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下我到收的嘉立创3D打印福利

楼主(2020-11-24):
打印的是一个体积约150*150*105的主板外壳,内部一张铝合金隔板做主板和显卡的支架,主板下面放了两张2.5硬盘
3mm厚的薄壁外壳靠里面铝合金隔板做支撑,还是有点变形,最伤脑子的是隔板还有前后盖的固定问题,
我想的办法是中空结构里面藏铜柱,不知道这个方式放在菊花厂能不能申请专利。
说下打印效果,我上个外壳是PLA,说真的嘉立创的这个尼龙,不管是强度还是精密度都高了很多,还要注意的应该就是材料的
收缩率吧,我中空的内六角5.2间距,到手5.1的样子。

楼主:
说过题外话,装的时候手上有点油,用什么办法清洗这外壳,看上去有点脏。。。

网友:
正常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网友A:
埋铜柱的方法不错。需要使用胶水将铜柱固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过题外话,装的时候手上有点油,用什么办法清洗这外壳,看上去有点脏。。。 ...

这外壳应该喷漆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埋铜柱的方法不错。需要使用胶水将铜柱固定吧?

我现在采样的是空心铜柱,两边带帽螺丝对拉,铜柱稍微能卡住不掉下方便安装,卡不住也没事装配的时候要横着放,麻烦点。

楼主:
嘉立创是不是考虑顺带做个喷涂或者贴膜事业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埋铜柱的方法不错。需要使用胶水将铜柱固定吧?

铜柱结构的话, 也许可以两头拧螺丝。 这样也结实,还不用点胶,可反复拆装。

网友:
PA12可以用热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埋铜柱的方法不错。需要使用胶水将铜柱固定吧?

铜柱塞进去后点一些光敏树脂,再紫外固化一下。